[工仪] 拆解寰翎WELLINK HL-105户外温湿度计/拆开发现能加背光

楼主(2024-12-31):
小玩意拆着玩,号称是台湾牌子,搜了下仅数码之家有个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475,比较小众了,经过电路板对比,我这个是上个月出的新版。又查到他们家还有做万用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162-1-1.html,看起来属于上流水平。

商家介绍

赠送一粒CR2032纽扣电池,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可以查看说明书

操作说明书

与另一个温湿度计对比一下,温度基本一致,湿度差别较大。

正面,拿在手上比较小巧,对着吹几口气,湿度直接飙到97%,灵敏度还行

背面,调节按键、蜂鸣器孔、更换电池需要小螺丝刀

祭出数码之家22合一,轻松开盖

压电陶瓷片/蜂鸣器,用于设置提示音及闹钟。可以看出压电陶瓷片用的小了,与外壳不匹配

继续拆掉电路板上的4颗螺丝

按键、电感,看按键名称LIGHT是带背光的,不过这款没有背光

牛屎片封装主芯片、RM温度传感器、RH1湿度传感器

晶振

电路板背面,丝印型号A105C-V1.0,2024-11-08,刚上个月新鲜出炉的版本

液晶屏、通过导电橡胶条与电路板连接

认真看,D1与R3被精简了,给他增加一颗LED和限流电阻应该就可以有背光

商家介绍HL-107多了背光功能

装起来,看下不通电时的液晶屏

液晶屏上电初始化时的全显

挂载背包上,在户外爬山方便看温湿度

通过拆机发现这货完全是不防水的,作为一个户外温湿度计有点不合格,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做工一般吧,价格在26~33元左右,供参考。

网友:
牛屎芯片好饱满啊,鼓鼓的

网友:
不知湿度是否准确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一下,加个背光呗,又会高大上很多呢

网友:
防水估计不好拆了吧

网友A:
这做工一点也不台湾

网友:
小巧、方便。
要是价格再优惠些,那就好了

网友:
芯片很饱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一点也不台湾

价格便宜,不会有好产品!如果是硬芯加上WiFi或者蓝牙就好啦!我用他家数字万用表开始出问题了,拨盘档位有时显示不全或者不显示,要微调才可就又好了。这个慎买,他家的设计好看不怎么中用!

网友:
不如小米小方块。

网友:
数码之家大佬也没事拆机,不过这拍出来的图片实在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