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dvd导航一体机黑屏维修求助

楼主(2024-12-31):
黄鱼翻车后,和卖家谈妥废品价回收dvD导航一体机。故障现象是开机能上电,功率9W,按键有声音,黑屏

通过电筒照射,能看到图像,说明是背光出了问题

检查背光电路升压二极管,电压只有5.3V,并没有升压,排除灯条故障。

升压IC丝印为IL6DF,百度不到芯片信息,维修带来一定问题

通过摸排,如图,推测出割引脚功能
1、输入端5V
2、OV端
3、控制脚
4、输出9V
5、接地
6、电流检测

检测3控制键关屏时0V,开屏时1.16V,不知道这个背光IC开启电压是5V还是1V,百度其他背光IC说是5V作为控制。
排查就卡这里了,如果是核心板输出电压不够,那就难搞了
如果是背光IC坏,换IC应该还能试试
有坛友指点下吗?或者分享下这个IC资料,感谢!

……更新……
感谢大家提供背光芯片信息

输入控制信号在电源为5V时,开启电压为1-1.6V,实测控制脚电压1.2V,核心板输出正常,那就坐实了背光IC故障(输入电压、控制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型号MP3202DJ丝印是IL6是背光驱动芯片

网友:
是不是把屏幕显示调的太暗了,在显示屏功能调整项里面调一下亮度看看。

网友:
就是MP3202DJ,LED驱动芯片,去查一下规格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MP3202DJ丝印是IL6是背光驱动芯片

现在丝印太乱了。买了些AO3400、3401,奇奇怪怪的丝印都有

网友:
现在芯片太多,给维修带来很多不便,又不能备件;这次用了不知道下次猴年马月用的上
楼主这个如果查不出来型号是不是可以先判断外围供电和元器件
IC有坏的但是不要上来就干IC ,最差的结果就是你单独连接背光供电了,也不亏

网友:
按楼上的买个芯片试试

楼主:
看控制输入是2.5-5V,搞不懂是核心板还是背光板问题了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5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