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60215有主控支持吗?

楼主(2024-12-31):
朋友拿来一块西数绿盘240G,不认盘,DG认盘16kb,应该是固件问题。请问要搬板的话什么主控支持呢?

网友A:
这个型号SSD我拆过3款,每款芯片不一样,2款是bics3一款是bics4
bics3的 58xt可以支持,但建议贴完跑一遍RDT再开卡,记得找带解锁固件的软件开(点选芯片会出现2个颗粒,选那个长的就是解锁固件,只出一个flash选项的是不能解锁的固件)

网友:
给楼上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SSD我拆过3款,每款芯片不一样,2款是bics3一款是bics4
bics3的 58xt可以支持,但建议贴完跑一遍RD ...

正好手上有一块4贴的58XT,容我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
2258xt 225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