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论坛换购的小米台灯,自己配电池

楼主(2024-12-31):
拆了发过来的,支架摔不得,电池拆了,没办法,鼓包了,

差个脚垫,

找了个电池,容量小只有800,原装的电池是2000,

感觉这电池质量不错,好像原来是从POS机里面拆出来的,还带温度线?

确实小了点, 在去配个2000的大电池比较贵

小米台灯做工可以,也感谢坛友的家元换购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呢

网友:
看着空间,感觉塞一块水果6或6S或者SE的电池应该没有压力,那个电池大概1600-1800的容量

网友:
我买的松下国AA护眼台灯,蛮好的,晚上焊接也可以

网友:
现在不用力神3000毫安18650电池最可惜了,几元钱搞定续航大问题了

网友:
不错不错,自己加电池了。

网友:
还不错,配块电池,组装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能亮,可以啊。

网友:
看装电池的空间还能再装一块电池

网友:
国产台灯配的电池就是个鸡肋

网友:
你这个电池还不如不安,这小容量电池管不到一哈就熄了!原装的鼓包了管不住电,我手里有几块软包电池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你要可以都送你

网友:
没有用过台灯的路过。

网友A:
几百元的台灯也太贵了,感觉就一个壳子加几个LED灯珠加控制板,想想要是小米做台灯会不会把价格打下来,结果也一样贵

网友:
驱动板用料比线性方案好,高效率开关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百元的台灯也太贵了,感觉就一个壳子加几个LED灯珠加控制板,想想要是小米做台灯会不会把价格打下来,结 ...

灯珠不一样的。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肯定不好。

网友:
发现的时候已经被买走了。。挺想收集小米周边的产品的。不过老同事给了欧普的灯了,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珠不一样的。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肯定不好。

我手上几个台风,陆陆续续都会闪,不管是加焊,还是短接开关,都会有这种情况,感觉很像是某种原件还是电压或者电流不稳定导致的。
后来老同事给的欧普灯拿出来用,虽然是暖白光,但是不闪了。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放电池得空间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