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的风扇太吵了怎么办,有什么经济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12-31):
拆了好几次了,已经加了黄油,缝纫机油,还是噪音大,

风扇是双滚珠的,于是去买了轴承。

到货了拆机,  没有换轴承,先

将风扇拿下来,开笔记本,发现风扇转的很快,但是声音小多了,

安装上去 噪音来了,

调整了下螺丝,松紧噪音不一样

加了垫的,噪音还是很大。

确定了噪音来自于风扇和散热器的震动,不是轴承的原因,

但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降低一点转速

网友:
更换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只有三个办法

1、采用注入硅橡胶凝固后使风扇三个固定位置不和散热器直接接触,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悬挂解决方案
2、散热器拆下,更换正规品牌高导热硅脂
3、更换新风扇

网友A:
串一个小电阻吧。

网友:
不用
换机器
换风扇

网友B:
降低听力10个分贝,楼主连小声背地说你坏话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垫上几个胶圈,降低共振

网友:
小风扇没有必要用滚珠轴承, 换那种铜套含油轴承声音反而小些

网友:
风扇周边一圈都粘上双面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小电阻吧。

不是风扇原因,没用的 是外壳振动造成的

网友:
m51v这机子很老了吧,感觉要换风扇才能解决

网友:
换风扇,换整个散热器

网友:
除了换风扇最彻底外,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换新的,这台丢给坛友去吵他们的耳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把排线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低听力10个分贝,楼主连小声背地说你坏话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怎么做到?带耳塞还是在耳膜打个洞?

网友:
CPU得换硅脂了吧?导热不好,导致转速快?

网友:
有震动是扇叶动平衡不好,要修正动平衡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还有关于润滑,黄油太浓,缝纫机油太稀,换其他润滑脂或者机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