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企垃圾佬捡大漏-拆解并维修闲鱼捡漏10元包邮的V18直播声卡一台

楼主(2024-12-31):
闲鱼上发现一个10块钱包邮的直播声卡,V18型号。卖家描述存在部分接口脱落的可能性,这个好说,马上下单。10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声卡到货。成色非常好,整体金属材质。分量是沉甸甸的。可以正常开机。

检查发现其中一个耳麦音频接口脱落。开拆。
第一步先去掉所有的面板上的旋钮。

抬起前面板。

去掉导电橡胶按钮固定螺丝。

去掉主板固定螺丝,拿走导电橡胶按钮。

观察主板背面,找到脱落的耳麦插口,插口已经碎裂,电路板PCB有少许脱离。

插口已经碎裂,没什么利用价值,找到一个新的插口。

剩下的事情就是焊接了。焊接完毕后,把所有的接口都打上热熔胶二次固定。

主板中间有一个18650电池,标称容量1.2A,原电池实测容量不超过0.6A,其实主板下面的空间很大。给电池容量的二次改造留下很大的余地。

顺手加了一块6AH的聚合物锂电放在主板下面,这个比较简单,没有拍照。装机。大功告成。
感觉很简单的故障,马上又下单了一个。拆开发现是USB充电口脱落,PCB没有任何损伤,直接补焊即可。

补焊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个USB不光是充电口,还是数据口,所以数据信号一定要焊接好。同样进行热熔胶加固。电池扩容。

全家福照片。

USB口带OTG功能。可以直接上PC电脑识别出一个声卡,带输入输出,蓝牙可以接手机当一路音源,还可以从后面的伴奏口接二路音源,一个6.5的标准接口可以接无线麦克风接收器,我的舒尔可以正常接入,还有两路电容麦克风输入,一路带麦克风的耳麦二合一输入,一个纯耳机输出,可以当aux监听,还有两路直播输出。
进过测试。OTG也可以接手机,一台手机上蓝牙当伴奏,一台手机或者电脑上OTG当录音。效果相当不错。两台声卡一共20元包邮,维修0成本。完美。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搞直播的人确实太多了,这个已经变成不知道是红海还是蓝海还是黑海。

网友:
看着挺好玩的样子,花花绿绿的吸引眼球呢

网友:
3.5mm音频接口真多,我那个V8的就少多了。

网友B:
国企收垃圾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企收垃圾有什么优势吗?

有时能花小钱捡大漏,比如说我朋友5000块从当地一国企工厂收了一台只用了不到两年但他们认定为淘汰报废的柴油叉车(所说是上面让下面响应号召,煤改电,油改电,然后那厂子就买了新的锂电叉车,这个就当报废资产给处置了),当时说给我们听,我都都以为他收的废铁,但实际上车况相当的好

网友:
我也收了一个,只是充电口脱落而已!
感谢楼主的详细介绍

网友:
10块钱包邮跟白捡没啥区别,这种我在废品站见过不少,以前也5块收了一个拆了玩了下,没啥意思又给扔了,后来10块钱收了个十盏灯

网友: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10块还包邮不亏啊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还有吗?买个了玩玩

网友:
这是捡到漏了

网友:
这不得丢上某鱼说是女主播一手自用 升级出给有需要的

网友:
PCB板质量真牛,接口脱落铜皮居然还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搞直播的人确实太多了,这个已经变成不知道是红海还是蓝海还是黑海。 ...

已经是一片血海啦

网友:
你的手艺不错!我的机子用的就是一块能出响的独立声卡

网友:
高手变废为宝

网友:
用的上的就很值了,。用不上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