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们请问2246en配9ddj掉固件后重新开卡后显示run isp fail是咋回事啊,rdt固件也是这样的

楼主(2024-12-31):
开卡参数在图里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或者选3那里切换到0或者1试试

网友B:
max ext intv选8啊。楼主现在应该开成功了

网友:
46en应该能开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 ext intv选8啊。楼主现在应该开成功了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或者选3那里切换到0或者1试试

过了过了!感谢!

网友:
报这个错的大多数是有个闪存炸CE了,通常xDDJ这类常见料号最多就是8贴要降频26改20或者短接公版R46(tog稳定模式),基本不需要额外设置,
楼上那个交错4改8是个逗,正常开卡交错选项你随便选1/2/4/8不影响Pre结果它都能开过Pass、
因为46EN固件4冗余(46EN设计时有一部分企业级特性在里面),这种再开卡依旧ISP跑不起来只能是闪存CE炸了(小概率主控炸了),尝试单选通道/CE开卡,来定位是哪个CE不良,
具体操作:CE/CHmap里面先全选CE0开,CE0能过说明CE0全好和主控没有致命故障,开不过就说明CE0或者主控挂了,后面测试过程可以忽略了、
接着全选CE0+CE1,CE1能开过说明CE1全好开不过说明CE1有坏、
然后全选CE0+CE3开(具体选哪排CE根据你版型而定)以此类推开不过就说明CE3挂了,
然后全选CH0开,如果CH0能开过说明主控和CH0好,然后选ch0+ch1开,能开过说明CH1也是好的,开不过说明CH1有坏的
然后选CH0+CH2开,能开过说明CH2是好的,那么CH3就是坏的不需要测CH3了,如果CH2开不过说明CH2有坏的,
然后选CH0+CH3开,能开过就说明CH3是好的、如此判断出来哪个CH不良、
2246不能3通道开,CH0 CE0必须要勾选且对称开
懒得码字了自己逐行逐列去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