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纽曼Q10骨传导蓝牙耳机充电问题

楼主(2024-12-31):
       大家好,最近购买了一款纽曼Q10的骨传导蓝牙耳机,但不幸的是在使用过程中,充电仓和一只右耳耳机一起丢失了。现在只剩下一只左耳耳机,尴尬的是,没有充电仓后,耳机无法充电了,也就意味耳机电量耗尽后,耳机不能使用了。用万用表测量了耳机的两个充电端,未测量到任何电压值,也不知道耳机与充电仓是如何实现充电的。先向坛里求助,谁知道这款蓝牙耳机的充电方式,附上耳机的正反面图片,再次谢谢了!

楼主:
这是某宝找的图片

网友:
去闲鱼淘个座舱

网友A:
找个万能充,接线到正负级,不过很不方便,不如在闲鱼上重新淘个二手的

网友:
这牌子的东西不太行。

网友:
这款是双MEM型号不,左耳带了麦克风没,拆开看看,要不淘个仓也不好用,两个充电端正负极,用指针表电阻测试一下,电阻大的一般为正极,

网友:
以前试过同学一个骨传导,单耳,跟单耳蓝牙耳机很相似,找不着了现在,如果能找着我还想入一个呢

网友(2025-02-20):
你这个不是骨传导啊,是气传导的,那个金属网罩就是喇叭口。充电的话,网上没有拆解的话,你就拆开看电路板是最好的了。或者有那种自动检测正负极充电的万能充试试

网友B:
找到正负极定义后,可以diy一个磁吸充电头的,可以网上看看2针磁吸头,间距合适的话,把正负极调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正负极定义后,可以diy一个磁吸充电头的,可以网上看看2针磁吸头,间距合适的话,把正负极调对了就行。 ...

用5v的电源充电,10分钟后也没见冲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万能充,接线到正负级,不过很不方便,不如在闲鱼上重新淘个二手的

用那种老式的夹持式的充电器充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