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把鼠标电池开关去掉不用,

楼主(2024-12-31):
最近63包邮拍了个二手本,卖家还给带了个不带电池开关的鼠标,原来现在新出的鼠标都是自动休眠的了,由此省去了烦恼,也不贵,

所以想把我的另一个本也配一个,但本本又不经常用,不值得投资换鼠标了,
后来逛闲鱼找白送的本地没有,外地发现个5块包邮的,这是白送扔垃圾的节奏,
5块包邮到手卖家还给带了4节电池,不过这个是带开关的,但这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劳动改造!

首先在拇指捏握的地方钻孔,安装两个不锈钢mini螺丝,里面接线到NMOS管G极(低开启电压的0.7V)和电池+,NMOS管G极接10兆欧下拉电阻到-S,D极接线路板负极,
手捏住鼠标时MOS管就导通接通接通了线路板负极和电池负极,鼠标就开始工作,

静态0耗电,问题就是冬天使用需要舔下拇指,如果谁仿制嫌麻烦那只需要在拇指部位加个微动开关得了,只是容易产生接触抖动

工费真的不值钱,练手

网友:
FUCK,5块包邮?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网友:
想法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A:
对63包邮的二手本比较感兴趣。啥本?啥型号?

网友:
想法 很奇特!

网友B:
幸亏这玩意没系统,上电之后几乎没有延迟,不然按这种一会上电一会掉电的搞法,要么用的人先崩溃,要么这东西要反复的开关机搞崩溃。
1.5V供电的确实麻烦了点,如果是3V供电的鼠标,其实买节14500的锂电加一个占位桶,用起来可比南浮之类的电池省钱多了。

网友C:
一节电池用一年,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我小时候修我家的玩具就是这么搞的,手一握就开机,一松就停

网友:
为了省电,其实也没省多少点,降低了手感,我觉得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这玩意没系统,上电之后几乎没有延迟,不然按这种一会上电一会掉电的搞法,要么用的人先崩溃,要么这东 ...
无线鼠标上电还是有一丢丢延迟的,虽说很小
应该是1.5V升压到2.75或者3V供电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这玩意没系统,上电之后几乎没有延迟,不然按这种一会上电一会掉电的搞法,要么用的人先崩溃,要么这东 ...

里面有升压电路,换个铁锂能跨过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节电池用一年,有这个必要吗??

荡妇啥也不懂,鼠标忘了关开关还能用一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63包邮的二手本比较感兴趣。啥本?啥型号?

七彩虹S520 N450 2G,11.6寸1366*768
这个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升压电路,换个铁锂能跨过升压吗

你要裸了看电路…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七彩虹S520 N450 2G,11.6寸1366*768
这个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

fuck,这么便宜…

~~~~~~~~

网友:
想法好,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彩虹S520 N450 2G,11.6寸1366*768
这个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

感谢解答。这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ck,这么便宜…

看pcb板材山寨

网友:
都是这么便宜的东西,怎么就碰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pcb板材山寨

来来来,也给我两个‘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