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仿小米的蓝牙遥控器

楼主(2024-12-31):
外观如图:

现在有问题了,拆开看看

拆掉背面电池仓两边的4颗螺丝,然后延缝隙划开就行了,剩的全是卡扣。

拆得主板如下:

主控芯片特写

不知道是什么档次的。

说一下故障:正常配对连接电视或盒子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把电视或盒子关机后再开,遥控就失效了,任何按钮都不起作用了。
但这时候,遥控器其实还是连着电视或盒子的

看下上图里的小遥控器图标,说明遥控器与电视或盒子处于连接状态,就是按钮不好使。

不明原因,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大神。

网友A:
连其它设备试试呗,确定是遥控问题还是盒子问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其它设备试试呗,确定是遥控问题还是盒子问题...

肯定是遥控问题,连电视和盒子同样问题

网友B:
电池电压不足了?或者说电池功率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不足了?或者说电池功率不够了?

2颗新电池,电压3.2v,功率应该是够的

网友:
试试清理一下锅盖片

网友C:
感觉是锅仔不干净了,擦一下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锅仔不干净了,擦一下应该有用

你可能没看我描述的故障现象,是初次连接电视后正常使用,所有按键正常 ;在电视关机或休眠再开时,就按键失效了

网友:
这种高仿,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