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的三通用铜的还是不锈钢的

楼主(2024-12-31):
用在小厨宝上面,哪种材质最好

网友:
我觉得不锈钢的好,前提你买的是真304、316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网友:
我的经验是,只要有选择,就买纯铜。

网友:
看管材,不锈钢和不锈钢容易粘连咬死,铜和不锈钢不会。我建议用铜帽活接三通

网友:
不锈钢吧,铜也是会腐蚀的。

网友:
肯定是黄铜的

网友:
  304  配硅胶生料带   ,店家 翻看我之前帖子

网友:
不锈钢材质比较好,

网友:
2者都行.................都用不坏的东西

网友:
铜,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不会在后续使用中出现问题

网友:
随便吧,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铜好于不锈钢,但要选择质量好的铜三通,管壁要厚,端面光滑。

网友:
优先选铜的,其次不锈钢

网友:
铜的把握,有的不锈钢会“晶蚀”穿孔的,况且假货也不少。

网友:
只要是进嘴的全部不锈钢!

网友:
黄铜里一般都含有铅,大概可能也许是改变铸造性的,相关厂家的坛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还是不锈钢好

网友:
不锈钢有手段检测真假
铜,你怎么检测含铜量?真假?

网友:
号称全铜的水暖配件,锌的含量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