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一次三洋滚筒洗衣机换轴承以及主板Ed1修复过程(DG-F753668G)

楼主(2024-12-31):
家里有一台型号比较老的三洋滚筒洗衣机,型号是DG-F753668G,之前就拆修过两次,一次是滚筒夹层进了硬币,一次是驱动板更换。

这次主要的毛病是应为脱水噪音比较大,而且只有脱水过程的噪音比较大,想着大概率是轴承老化了,上网搜了一下,并找淘宝商家确认了一下,症状基本就是轴承问题
下单轴承,开拆换轴承

换轴承没有专业的拉马工具,只能暴力拆了,锤子硬砸下来
好多年没有拆开了,是真的脏,幸亏拆了下来顺便清晰一下

滚筒支架上起码有1斤的脏东西,而且已经腐蚀了,直接这个支架也更换了
轴承安装好
滚筒清洗后安装好。
试机没有问题
洗衣服试了一下也没问题
但是,用了一天就出现了问题,开机直接报错Ed1
记得之前换驱动板也是因为Ed1报错,又上网一顿搜,基本可以确定报错Ed1是主板没有检测到驱动板
驱动板出问题了?
赶紧手动拨了一下滚筒,发现滚筒转起来确实费劲了不少,难道轴承没有安装好?电机负载过大,把驱动板或者主板烧了?
没办法了,问题肯定出在了驱动板这里,把电机和驱动板拆下来研究
电机的阻值正常,没问题
那就是驱动问题了

驱动电路就是变压电路+变频电路,有6个IGBT驱动电机,量了一下有三个短路了,确定坏了

没办法,淘吧下单同型号的IGBT
更换IGBT
简单装机试了一下,还是报错Ed1
奇怪了
又是一顿测量,才发现大滤波电容都没有电压,应该是有310V的电压才对,后来才发现是电路板有地方断开了

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我安装问题,大电容下面竟然磨断了
简单暴力修复,飞线

上级测试,终于可以了
至此Ed1的错误代码修复,而且还重新拆开洗衣机,把轴承和水封重新敲了一下
洗衣机在那次拆滚筒取卡住的东西后,就一直报错E7c,其实就是加热功能没启动,只是在每次洗衣结束才会提示错误代码不影响使用,一直没管
趁着这次拆机,把温度传感器和加热丝都测量了,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对着主板一顿研究,还真让我有了发现
有个丝印121的电阻有裂痕,量了一下电阻也大了很多,应该就是他坏了

这个是加热丝检测电阻
淘宝下单电阻
更换电阻,试机,完美修E7c代码
装机,十年的洗衣机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A:
按道理电容底下那个位置一般很难接触到,会不会是电路板没有做防水处理导致电路板铜膜氧化开路

网友:
楼主历害,大功告成。

网友B:
其实用拉马拆卸非常省事。像我拆抽排油烟机,本来用螺丝刀,浪费时间,后来用拉玛几下就拆好了。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
国家让你们以旧换新。。。。

网友C:
国家让你们以旧换新。。。。你却背道而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电容底下那个位置一般很难接触到,会不会是电路板没有做防水处理导致电路板铜膜氧化开路
...

嗯,是没做防水,只有热熔胶固定,氧化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电容下面,长时间的震动摩擦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拉马拆卸非常省事。像我拆抽排油烟机,本来用螺丝刀,浪费时间,后来用拉玛几下就拆好了。磨刀不误砍 ...

嗯,是的,拆这些东西用专业工具很方便,这东西一般家里不会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家让你们以旧换新。。。。你却背道而驰...

网友:
三爪的拉马其实也很便宜,可以在有红包的时候撸一个备用!!谢谢你的分享,洗衣机里面都是很不干净的,自己家里用的如此,那公用那种是什么情况,细思极恐啊!!

网友D:
兄弟,这是三洋洗衣机??

网友E:
应该把网络上所有卖配件的店铺全部关闭,线上线下从事维修的人员全部列为非法人员,舍卒保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是三洋洗衣机??

对的,三洋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把网络上所有卖配件的店铺全部关闭,线上线下从事维修的人员全部列为非法人员,舍卒保车 ...

你这太极端了,大部分维修人员还是专业的,有问题还要第一时间找维修人员

网友F:
驱动板这么容易损坏,电机负荷是不是过大啊。

网友G:
丝印121的电阻裂痕也查看得出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这么容易损坏,电机负荷是不是过大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轴承没安装好,所以第二次又拆开重新弄了一下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丝印121的电阻裂痕也查看得出来,厉害。

主板后面的元器件相对较少,都是贴片的时候而且121有三个,对比他俩好的,不经意就发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