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把 - 天宇T21L - 万用表 - 背光灯改成常亮

楼主(2024-12-31):
背光随OFF开启或关闭,改长亮后肯定费电;我使用的是三节7号BPI青春1.6V游戏版镍锌电池(不考虑1.2V的镍氢电池)

网友:
不如直接搞个扭子开关,再换个均光板

网友A:
这再折腾下去真成了网红表啦. 话说有没有可能做均光处理,看着边上俩光斑还是很不爽的感觉.

网友B:
这样子改自动关机后背光还是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改自动关机后背光还是亮的吧

不会,OFF后就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再折腾下去真成了网红表啦. 话说有没有可能做均光处理,看着边上俩光斑还是很不爽的感觉. ...

搞个3V的灯板贴后面,不要原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个3V的灯板贴后面,不要原来的

他的意思是15分钟自动关机后,灯还在亮。
我和你改的方案接近,这样的话脱离了芯片控制了。  应该有更完美的方案剪开基极引线到芯片上的一个持续供电又不干扰测量的脚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15分钟自动关机后,灯还在亮。
我和你改的方案接近,这样的话脱离了芯片控制了。  应该有更完 ...

外挂个三极管,原LED输出脚给挂的三极管基集电容充电,电容通过电阻串联电阻给外挂三极管基集电流导通,原LED无输出了,外挂基集电容还可以持续放电使外挂管导通,调整阻容调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OFF后就熄灭了

不打到off,超时关机后屏幕还是绿色的,会一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打到off,超时关机后屏幕还是绿色的,会一直耗电。

是的,可以加个延迟模块,不过这俩LED耗电量可以忽略不计,我一开半天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加个延迟模块,不过这俩LED耗电量可以忽略不计,我一开半天影响不大 ...

是的,基本可以忽略,而且这样改很方便。
不过有一个风险,就是在包里误触开关打开然后LED亮几天的问题,所以有更完美的方案,但是那样太麻烦了,要加很多东西。
不如楼主这种直接可充锂电池又避免漏液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基本可以忽略,而且这样改很方便。
不过有一个风险,就是在包里误触开关打开然后LED亮几天的问题, ...

我装上随包的干电池,三天就开始漏液,只能用充电电池,太喜欢漏液了这种电池

网友E:
看了几个改造这个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几个改造这个表的了

到手就没有不改的。 我也改了常亮和背光颜色。准备电池也用10440和2个占位桶。 楼主这种电池太贵了而且充电器也还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