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anasonic EY0L20充电器及EY9L20电池包拆解

楼主(2024-12-31):
品牌:Panasonic松下
型号:EYOL20
这个电压是AC220 V的
另一个是110V的,点击下面联接查看
拆一个Panasonic松下 EZ0L21充电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因为充电器涂了三防胶水,就没破坏了,必竟工具还要使用的

可见PCB下面是有元件、芯片的

电池是红皮的,但没看到品牌标识之类的............假货???

网友A:
锂电池两并不是7.6吗?为什么是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两并不是7.6吗?为什么是7.2

电池只能2并????????想想..............

3.6*2=7.2V,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两并不是7.6吗?为什么是7.2

电动螺丝刀标准很乱的,没有统一标准,单节有标3.6V,有标3.7V,有标4.2V。两串有标7.2V,有标7.4V,有标8.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两并不是7.6吗?为什么是7.2

它这个是专门针对松下自家的电池充电的。最早的锂电池标称电压是3.6V。另外,这个充电器并未说是给锂电池充的,也许是镍氢电池组呢。

网友:
价格到位了,质量差不了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好,不管他们人好不好,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都是高端货啊

网友:
看东西挺多的,好主板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锂电池是大红袍吧

网友:
松下的产品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做工真好,估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两并不是7.6吗?为什么是7.2

这个电压确实是挺尴尬的。

网友:
简单的单级反激,不过竟然还带了一路辅助电源acdc,貌似给背面单片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