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的公牛魔方插座维修

楼主(2024-12-31):
今天捡到一个公牛魔方插座,7年前花60多元买过一个。
通电测试,开关可以控制USB孔,能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三个五孔插座没电,初步判断继电器问题,开拆,四角卡扣设计,不好拆,拆开后撬开继电器看到触点,再次测试可以用,安装复原

网友:
里面还是真材实料的

网友A:
撬痕迹可以用热风吹一下可以减轻很多,新年快乐!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一致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痕迹可以用热风吹一下可以减轻很多,新年快乐!

不在意这些细节,如果继电器再坏了又要拆,其实也可以短接继电器输出,只是按键不能控制五孔,还是可以控制USB

网友:
谢谢分享。公牛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公牛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还行 新年快乐

网友:
接一下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里面可以啊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真恶心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就是相当于捡了60元?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真是满满当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