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DD买的垃圾双头水龙头

楼主(2024-12-31):
家里新买了台洗衣机,淘汰了原来服役8、9年的老洗衣机,因为比原来大了,洗衣机原来后面墙上的供水龙头不能用了,遂拆掉后用旁边拖布池的水龙头临时供水。看到网上有双头水龙头挺好,后面的接洗衣机进水管,前面正常放水两不误,就在一家PDD店铺花6块多大洋来了一个。因为洗衣机配的进水管是4分内螺纹接口的,看评价里有那样拧着用的,就以为后面那个接口是两用的,正常可以套卡扣接口,拧下来就可以上4分螺纹接口。倒是很快,下单第二天从福建就到了广东。到手一看,心凉半截,那个接口居然是一体的!另外整个水龙头明显很轻,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从后面接口能看到阀芯是黑色塑料阀芯。死马当活马医吧,再买一个卡扣转4分螺纹的转接头先用着吧。

网友:
这个价格,妥妥的锌合金的。换了吧。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

网友A:
买过一个类似的,页面上也是说是304,到手用强磁铁是一点磁性都没有,感觉不是不锈钢,像是锌合金

网友:
兄弟你这和我在淘宝上一分钱白票的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锌合金,外面镀了层啥看起来像不锈钢

网友B:
不都写了304了么 应该是不锈钢 不过材质应该不是304  206 极大可能

网友:
陶瓷阀芯,不锈钢体就最好了。

网友:
就算标着316也不难,整体感觉就是又轻又薄又锋利。

网友:
估计寿命长不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塑料的

网友:
主体颜色不对,而且从4分扣纹壁厚看,快接奶嘴那个铸造结构与304的加工精度不符。。

是304可以精铸到一定程度,但是不足以直接铸造到奶嘴的那个精度,  片面说就是304铸造扣纹那个壁厚的话,奶嘴这个位置是出不来的。。一般采用分件制造再焊接也好,安装也好,绝不是一体的。。

网友:
几块包邮的货也就这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都写了304了么 应该是不锈钢 不过材质应该不是304  206 极大可能

206都不是,它奶嘴是直接铸造出来的,作为不锈钢你可以铸后机加工达到精度,直接铸造,流体性能不锈钢是做不到的。

所以不锈钢与这类结构都是组装,组装这种没有扣纹的肯定是焊接,焊接它的结合边缘根本就不锋利。

网友:
其实不用什么经验,实在拿不准就用4分板牙过一遍,通过硬度直接就判断了,不锈钢无论是什么型号都是钢,其硬度手工过扣阻力可想而知。

过完的龙头你想退货也没事,不影响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类似的,页面上也是说是304,到手用强磁铁是一点磁性都没有,感觉不是不锈钢,像是锌合金 ...

扳手那个皮子是不锈钢的,螺纹安装的那个奶嘴保不齐也是。  这个主体锌合金喷漆,

不锈钢的焊接缝都非常利,各个90度刀切的一样,那个厂家会做圆弧处理,还要抛光。

锌合金二保焊直接就是圆底的。后边这个立的洗衣机阀焊口不是明显的圆底。

网友:
那就先用着

网友:
这个价钱,我觉得买个塑料的靠谱,如果是锌合金,几年后,断在墙里,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