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音频放大高手,不止擅长开关的场效应管(学习笔记)

楼主(2024-12-31):
场效应管(FET)标准差分放大电路清晰地展现出其具备音频放大能力,而非仅仅充当开关管。以下是详细解读:

### 电路结构

- **对称设计**:标准 FET 差分放大电路一般由两个特性相近的场效应管组成,常见为 N 沟道 FET。它们的源极相连,再连接到一个恒流源上,这能为两个管子提供稳定的偏置电流,确保工作点的一致性。栅极分别接入输入信号,其中一个为同相输入,另一个是反相输入。漏极则各自连接负载电阻,输出信号取自两个漏极之间的差值。

- **偏置设置**:通过合理调配栅极偏置电压,让场效应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与双极型晶体管不同,FET 利用栅极电压去控制源极与漏极间的导电沟道宽窄,以此调控电流大小,这种电压控制电流的方式更为“细腻”。

### 音频放大原理

- **信号输入与处理**:当微弱的音频信号加至栅极时,会致使栅极电压产生波动,进而使场效应管的漏极电流出现相应变化。在同相和反相输入的两个管子中,因为输入信号极性有别,它们的漏极电流变化趋势也相反。在负载电阻上,就会把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两个管子输出电压的差值,就是被放大后的音频信号。

- **线性放大优势**:由于场效应管输入阻抗超高,在接收音频信号源传来的信号时,几乎不从信号源汲取电流,避免了对前级音频信号造成较大负载影响,最大程度维持信号完整性。并且,FET 工作在线性区时,能精准复现音频信号的波形,忠实还原声音的频率、幅度等细节,将微弱音频信号进行无失真或者低失真放大。

- **低噪声特性**:相较于部分双极型晶体管,FET 自身产生的噪声更低。在音频放大领域,本底噪声越低,意味着最终输出的音频纯净度越高,能减少恼人的“嘶嘶”背景音,让音乐、人声等音频内容更加干净、动听。

所以,从 FET 标准差分放大电路的运作来看,场效应管完全胜任音频放大工作,为高品质音频电路设计贡献独特价值。

网友:
所以FET输入的运放很多声音不错 还有JFET DiFET 等

楼主:
FET(场效应晶体管)放大器❗️❗️
特点:场效应晶体管放大器的音色介于电子管和晶体管放大器之间,能够提供电子管的温暖音质,但同时保有晶体管的清晰度和高频细节。
优点:FET放大器失真较低,动态范围好,声音温暖而不失精度。它在处理大动态声音时表现出色。
缺点:对电路设计要求较高,可能价格较贵。
适用场景:吉他、贝斯、鼓等动态较大的乐器,以及希望平衡清晰度与温暖音色的人声录制

网友A:
画的图不是BJT三极管吗,咋成F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图不是BJT三极管吗,咋成FET了?

不是我画的,提出疑问好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