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又粗大事了,小丁丁掉洞里会不会出人命?

楼主(2025-01-01):
清洗燃气灶和油烟机,拧油烟机的时候有个长度1cm不到的小螺丝,掉灶头里进去(火盖拿掉了),倒不出来:

就是箭头所示,外圈火焰的出气孔。下边就是接风门挡片。类似结构如图:

测试了一下,燃烧没影响。熄火自动断气功能也正常——这个功能应该是热电偶控制的,我不知道执行机构是咋样的,有点担心螺丝会滑到那里,导致无法自动断气。

网友:
风门冲下倒

网友A:
看到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戴了T就基本不会出人命,不戴可能会增加人命

网友:
想方设法都应该搞出来,不然以后说不上出什么乱子。

网友:
能拿出来的,想想办法

网友:
没有事,放心去睡吧

网友:
能有啥事,过段时间,自己都忘了

网友:
你看下火嘴位置,就知道没事的。如果螺丝要用,从风门处能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戴了T就基本不会出人命,不戴可能会增加人命 ...

戴了T就基本不会出人命,不戴可能会增加人命,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戴了T就基本不会出人命,不戴可能会增加人命 ...

见解独到精辟

网友:
小丁丁掉洞里面最多会闹出人命,还能有啥事哩

网友:
小丁丁都掉洞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