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星际 祖玛 zumax FLEX-1500电源的电容参数

楼主(2025-01-01):
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个爆掉的电容参数?
能正常带一块sata SSD用的电源,拆开清灰换新的小风扇,才发现有个电容爆了。
在网上和坛子里找了许多拆机图片,就是看不到这个电容的参数。
大电容旁的3个小电容,两边的是50V 22uF,中间这个更大点的不知道是多少了。

楼主:
网上找了好久,都没人关心这三个电容。
自己估计是50V 47uF或68uF。

网友A:
皮都飞炸飞了啊,在里面找找看皮是不是卡在哪个角落了呗…

~~~~~~~~~~~

网友B:
看一下这个电容跟附近电容的关系,如果是并联的,选择耐压相同的,容量在能安装得下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都飞炸飞了啊,在里面找找看皮是不是卡在哪个角落了呗…

电源一直能正常使用的,只带一个机械硬盘和一个固态硬盘 。
开始拆开换小风扇都没发现,昨天想换固态电容,看照片才发现这里炸了一个电容。
没看到有什么,应该都是成粉了。感觉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时候,蜗牛突然断电了,后来重新开机没问题就没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电容跟附近电容的关系,如果是并联的,选择耐压相同的,容量在能安装得下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

是的。这个电容被两个50V22UF夹在中间,我估计也是50V的。
看其他图这个电容更粗高度差不多,这种大小一般是50V 47uF或68uF。
上网买了几个50V的国产固态电容,准备换成固态的。

网友C:
皮一个在里面,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一个在里面,找找

拆开好几天了,当时没注意到有电容坏了。
现在也肯定找不着了,这三个电容在一起的,肯定是50V耐压的。
拆机图这电容高度差不多,直径更大些,牌子不一样,容量肯定是远大于22uF,也只有47和68uF。
幸运的是,这电容爆掉,还能比较正常地工作,平时也就一块SSD和一块机械硬盘,低负荷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电容跟附近电容的关系,如果是并联的,选择耐压相同的,容量在能安装得下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

同感,炸飞的皮找不到,也没有电路图,就只能凭经验

网友D:
正好前几天拆机拍了几张照片,100uf,35V

局部放大

网友:
一般是50V 47u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好几天了,当时没注意到有电容坏了。
现在也肯定找不着了,这三个电容在一起的,肯定是50V耐压的。
...

电容器,知道耐压,容量大点好,只要能放下,100一220uf的都成。

网友:
原带的电源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前几天拆机拍了几张照片,100uf,35V

局部放大

热心助力好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电容跟附近电容的关系,如果是并联的,选择耐压相同的,容量在能安装得下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

略同

网友:
50伏特47-470uf只要能安装上。空间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前几天拆机拍了几张照片,100uf,35V

局部放大

感谢分享,网上买了一个50V100uF固态电容,到时看能否装得下。
可能就是原来的耐压值低了,所以出问题。
这个电容没了,还好不影响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电源比其它版本的要好把

网友:
只要能写装得下,50伏、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我也拆修过,也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