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5年拆机头贴,拆日本TESTON 的DM1000卡片式袖珍自动万用表!

楼主(2025-01-01):
发现哪个年代的日本这种卡片式袖珍万用表,应该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只是贴了不同的牌子!这次的机器成色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年代长了,转盘上的簧片触点和电路板有点氧化接触不良,简单清洗后加了的少量美孚蓝色润滑脂,同时在塑料档位接触的位置也加点润滑脂,这样档位旋转时更加轻便顺畅,40包邮看来应该是捡漏了啊!

网友:
不错,自动还带有档位选择的。

网友:
虽然小巧方便携带,但是电池不是常用的7号或者5号

网友:
两个纽扣电池供电的,能用多久?

~~~~~~~~~~

网友:
也牛屎的了

网友:
那几颗圆形的是贴片电阻吗?我还是头次见到。

网友:
小巧便捷,性价比不错

网友:
这种造型的不多见

网友:
需是牛屎但人家还是做得不错的

网友:
电池都用不起

网友:
曾经买过同款,修电器很受伤不知不觉就噶了.

网友:
朴实的外表彰显低调

网友A:
精致,小巧,,2032?

网友:
粗用,聊胜于无

网友:
确实袖珍漂亮,样式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致,小巧,,2032?

用LR44纽扣电池两个啊!

网友:
铲牛屎换硬芯

网友:
不错的表,小巧简洁

网友:
袖珍迷你,换电池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值,真不错的自动挡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