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党 1t硬盘损坏过程记录 反复重启是元凶

楼主(2025-01-01):
1t数据盘,有近一个月的练习数据没了,只有笔记手写的几个还在,从头来

网友A:
正常重启应该没事,就怕断电,我们公司的硬盘录像机硬盘坏的多,电脑机械硬盘没有坏的,固态(2258XT)除外.

网友:
可以买相同的底板,把BIOS换到新板上应该就能修复

网友B:
正常重启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没有重要数据就行,现在这种硬盘很便宜了。

网友:
正常重启应该没问题,是非正常关机/重启么?

网友:
我的录像机硬盘6万多小时了,还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重启应该没事,就怕断电,我们公司的硬盘录像机硬盘坏的多,电脑机械硬盘没有坏的,固态(2258XT)除外.{:013 ...

因为硬盘录像机用的电源太差了,大部分功率小,硬盘吃不饱就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重启哪有这么容易坏

+1,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现在的品牌台式机貌似都取消重启按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硬盘录像机用的电源太差了,大部分功率小,硬盘吃不饱就很容易坏。 ...

+1,是这个理…

~~~~~~~~

网友:
非正常关机引起的,有块硬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重启应该没事,就怕断电,我们公司的硬盘录像机硬盘坏的多,电脑机械硬盘没有坏的,固态(2258XT)除外.{:013 ...

调试显示器可能是硬重启,和断电重启差不多,这类操作对HDD的伤害基本上腰斩式砍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硬盘录像机用的电源太差了,大部分功率小,硬盘吃不饱就很容易坏。 ...

也不是电源的问题,我们的硬盘录像机都是内置电源+8盘位的,每年停电检修的时候他们都不提前关机和断主电源,断电-通电-断电-通电几次后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调试显示器可能是硬重启,和断电重启差不多,这类操作对HDD的伤害基本上腰斩式砍一刀. ...

确实,不读写数据的时候没啥事,要不真是一瞬间就坏了

网友:
机械硬盘还是很耐造的,你这个应该是个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读写数据的时候没啥事,要不真是一瞬间就坏了

是的,很脆弱.
但HDD正常使用感受也不是很差,拿来放在最后盘符做做备份数据很牛,也不用多快,人家强的是容量确实大.前提是主力盘别用它,不然断电很危险然后移动硬盘别用它,大振动也是致命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很脆弱.
但HDD正常使用感受也不是很差,拿来放在最后盘符做做备份数据很牛,也不用多快,人家强的是容 ...

我们办公电脑都是128G的SSD+1T的HDD,坏了就重新安装系统和软件,文件都在机械盘,很安全,这些年还没遇到机械盘坏的.

网友:
电源不良(不稳定)是机械硬盘的大杀手

网友:
碰到第一次机械盘损坏,就是重装系统,,重启突然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