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锰铜丝的故事

楼主(2025-01-01):
锰铜丝,锰铜合金的金属丝,以下简称铜丝。由于其优秀的温度特性,在精细仪表中普遍运用。尤其是中大功率的电流采样中最为合适。一般以插件形式令其暴露于空气中增加其散热面积。进一步提升其性能。

其缺点在于较大的安装空间,较为复杂的安装工艺和成本。但是在狭小的万用表内,却一直保留着,因为其他的替代无法与其竞争。

贴片合金电阻,以下简称电阻,也是专用于采样的,也叫作采样电阻。由于其突出的优点,需要空间小,安装简单,成本低,在电源等非仪器设备中也被广泛使用。

其优点也是其缺点,由于体积小,贴近电路板,散热不佳,加上温度系数价格比对比铜丝没有优势故而不被仪表用以大电流采样。温漂过大无法达到像样的指标。但在小电流中可能被采用。

但是廉价简单的电阻对比繁琐的铜丝对于某些奸商具有足够的诱惑。令其铤而走险,偷工减料。以下为某款用电阻替代铜丝的产品。

另外一款zt111 则使用了另外一种方法,狗尾续貂法,用走线替代部分铜丝。这种玩法新奇,隐蔽。作为一种新型降低成本手段值得一说。

首先温漂会比单独铜丝要大。但是根据不会修在另外帖子中的测试,也在指标误差范围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使用电阻一类的性质。只能说打了擦边球,有成程度的差别。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干,单纯铜丝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 由于成本要求铜丝已经定死,厂家不愿意引入新规格的铜丝,希望用现有的。现有铜丝用在单独安培档,且刚好能保证精度的,没有问题,没有多出这段走线。厂家不愿意一表一铜丝增加成本,这种神操作在别的型号表中也会重复。我们玩老表都有经验,铜丝会被人工调整,即一表一铜丝,成本更高。

由于zt111的毫安档和安是合并在一个铜丝采样的,如果使用铜丝,会造成毫安档精度粗糙,必须增大铜丝电阻。通过不会修帖子的跟帖,增大电阻是铜丝的三分之一,相当可观。所以大聪明使用了狗尾续貂法。这样就让全档位精度保持在说明书内。显然就牺牲了一点大电流的精度。

怎么样,要谴责吗。鄙视吗。声讨吗?

大聪明会说在范围内,没有诈骗。但是总有那么点不对。

国产万用表卷价格,几乎没有利润,这些偷工减料的做法还会层出不穷, 比谁更狠,更没有下限。谁叫我们太穷,太苦,太爱便宜。太没人管,太没有底限。

网友A:
进来看看,我也不懂,只是个人觉得需要准确的电流测试还是小电流,大电流误差没有小电流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我也不懂,只是个人觉得需要准确的电流测试还是小电流,大电流误差没有小电流重要 ...

+1,普通人用的炮灰表那点误差无所谓,精密工业用的还是老实买个贵的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我也不懂,只是个人觉得需要准确的电流测试还是小电流,大电流误差没有小电流重要 ...

不确定多小叫做小电流,差几个字或者几十个字能不能一样接受。在密闭的万用表内一点温升也会被放大,这些都是未知的。

网友:
这些偷工减料的做法还会层出不穷, 比谁更狠,更没有下限。???????????????

好像是:楼主需要的是不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多小叫做小电流,差几个字或者几十个字能不能一样接受。在密闭的万用表内一点温升也会被放大,这些 ...

我菜鸟一个,只是觉得毫安档以下的为小电流,大佬见笑了。

网友:
硬封的芯片,看起来舒服些

网友:
价格说了算

网友:
期待楼主再写个锰降铝的故事

网友:
我有这个ZT-102L万用表,小巧玲珑,就是太轻了,来回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锰铜丝,锰铜合金的金属丝,以下简称铜丝

合金贴片电阻

在万用表中,这两个究竟哪一个更好,两者差别有多大?

网友:
锰铜也是合金电阻,就如mlcc电容也有不同的材质。x5r x7r np0 cog等等

网友B:
ZT-219表作为四位半不该犯的一处设计错误

  “答案是不行。 由于成本要求铜丝已经定死,厂家不愿意引入新规格的铜丝,希望用现有的。现有铜丝用在单独安培档没有问题,不信的话拆开该厂的单独安培档表,必定没有多出这段走线。

由于zt111的毫安档和安是合并在一个铜丝采样的,如果使用铜丝,会造成毫安档精度粗糙,必须增大铜丝电阻。通过不会修帖子的跟帖,增大电阻是铜丝的三分之一,相当可观。所以大聪明使用了狗尾续貂法。这样就让全档位精度保持在说明书内。显然就牺牲了一点大电流的精度。”

楼主对上面引号中这段话负责吗?
zt111我没有,zt219我买有一个,难道毫安插口与20安插口内部是串联的?还是我太蠢不知道表设计师的天才设计。
偷懒下不上图了给个矿坛我一帖子连接  ZT-219表作为四位半不该犯的一处设计错误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今天用ZT-219与老表930测量电池组充电电流,见219的充电电流不靠谱,本应该越充越小的电流反而高起,超过了充电器的限流值。

开始电流正常,两表差不多读数

几分钟后219上升到8.384稳定,930却一直慢慢变低(电池电压升高电流降低这也算正常)。

10分钟后219表漂到8.5A超过了充电器限流值(标称8.35A,VC97测量过没超过8.38A),930表读数也稳定不再降低。

开表见到219大电流档犯了与9.9包邮活动华秋表同样的设计错误。作为四位半仪表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太不该。20A检流点在红圈处,检流点到锰铜检流电阻这段铜质电路有3.5毫欧占整个检流电阻30%以上,铜的温漂+4000PPM,经测量8毫欧锰铜检流电阻也是正温漂,这段铜印制版根本起不了温度补偿作用,纯粹是设计错误。看来这电流档得改接检流点了。

重看矿坛帖子,见不会修大师头像也在矿坛该是本人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国产价格高的有好的,针对不同层次和应用端选择合适的工具就可以了,一般家用或者简单非精确维修,便宜的国产表完全够用,误差没多少,精度也在接受范围内。总之,选择合适的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不行。 由于成本要求铜丝已经定死,厂家不愿意引入新规格的铜丝,希望用现有的。现有铜丝用在 ...

看来是想一根铜丝包打天下,不偏不倚的应该也有,但更多是不够。这根走线就是调整阻值用的,惯犯了。哈哈。

网友:
我看到某厂家,连那个开关都做不好,还生产什么非常花的表,
优利德和胜利的表都还可以,其它的不建议花钱去试,有些东西,新的时候是好的,但是过了几个月,或者半年,就不行了,那些小厂根本没有足够经验,比如用什么材料,怎样的工艺才能耐用,这些是仿不来的,你功能再牛,一个开关都做不好,有什么用,功能再多,它不精准,要来干嘛?这玩意,是真的能害人的呀,工具一定要可靠。有钱买进口,没钱买国产大厂的旗舰机,再没钱就买二手的旗舰机。
比如101就不错。

网友:
当年给小机械表头扩流,用过锰铜丝做分流电阻,微调时无法不好调整长度,只好往上糊焊锡减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