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光控LED电路图疑问

楼主(2025-01-01):
学习的帖子:拆解网购的太阳能灯,并绘制电路图

电路图有点看不懂,Q3标注的N型MOS,应该是高电平导通,但是我看了电路图,当没有光照时,光伏板输出0V,三极管Q1截止,Q2导通,MOS栅极为低电平0V,N型MOS处于关闭状态,感觉那里不对啊,天黑应该自动亮灯才对
是不是MOS应该是低电平导通的P型MOS,或者电路图有问题?

--分隔线--

这个图貌似不错

网友:
很明显,MOS接在正端,负载接在负端的,一般是低电平打开。所以应该是个Pmos管。

网友A:
这类接法一般是Pmos,如果Nmos逻辑也错的.R2取值可以小点或者R3大点,这样子太灵敏很容易LED灯光影响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接法一般是Pmos,如果Nmos逻辑也错的.R2取值可以小点或者R3大点,这样子太灵敏很容易LED灯光影响控制电路 ...

图二是不是得吧LED放D极,不然LED压降会造成PMOS不稳定

网友B:
Q1,Q2有一个是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2有一个是PNP?

看箭头,都是NP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二是不是得吧LED放D极,不然LED压降会造成PMOS不稳定

是的,图2的接法会不稳定影响GS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