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合利宝 pos 刷卡机 手刷 4g 彩屏触摸 摄像头 14500

楼主(2025-01-01):
合利宝pos刷卡机 4g 彩屏触摸 摄像头 14500

网友:
14500的少见,一般都是小块聚合物锂电,屏幕有电阻触控?

网友:
看板 子做工不错

网友:
电池不错,可以利用上,其它的件随心就好

网友:
可以改造成手持示波器。

网友A:
这个只要拆机就不能用了

网友:
电池可以再利用

网友:
看起来以后有可能是彩屏的天下

网友:
第一次见POS是彩屏的,我手上的都是黑白的

网友:
屏幕很不错可以做小电视

网友:
也就要电池

网友:
若有给我,我回会把手机IMEI改成这POS机的,然后把POS机的卡(芯片)拆下来,通过转接卡 ,插手机上,试试能不能白嫖上网。
同理也可以移植到随身WIFI上

网友:
拆了,拆两块电池还能用,放下也没个啥用处。

网友:
不错还是14500的

网友:
电池能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拆机就不能用了

听说会被锁

网友:
家里面一堆,电池拆了,其他吃灰

网友:
不知道 这个显示屏能不能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