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让不间断双电源切换器在低电流时切换

楼主(2025-01-01):
准备买个不间断双电源切换器,定时切换市电和逆变器两组电源。

然而查看到多个评论追评说这个切换器不耐用,2个月就坏了。

我想,可能是高负荷时切换把触点烧坏了吧。

能不能增加个电流互感器,让到达指定切换时间附近时,检测电流小于1A再切换,这样对开关和设备都更安全。

再仔细想想,这个电流互感开关还不能跟时控开关简单串联,否则会不停切换。

求助:用以下部件,或者增加什么零件,实现指定的两个时间每天只切换1次。

网友A:
已想出来了,纯机械电路,无需plc。硬件配置为双切装置、时控、电流传感器。如需要备电切换时也检测电流,只需要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因为电流传感器一般只有单个触点)(如电流变化时双切装置太灵敏,则取消备电切换时也检测电流的中间继电器,或想办法减少控制电路震荡)
如图,双切装置电流保护

网友:
8000M,可以帮解决。

网友:
又见KG316T,好像是个厂都生产这个型号的时控开关…

~~~~~~~~~~

网友B:
在线蹲一个方案,我们单位用的都是施耐德的双电源切换器,断电自切 不过有150ms~500ms的时延,后级不能断电的设备需要加UPS保护

网友:
80家园,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C:
这个里面用的空开那样的带消弧分断结构还是一个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里面用的空开那样的带消弧分断结构还是一个继电器啊?

带灭弧片的。

网友:
搞个单片机..吧,或者plc,plc可能会简单点稳定点,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个小型plc工控板控制器,也就二三十块钱
硬件配置:时控设置好需要主电时为接通,电流传感器(常开常闭皆可,这里使用常开示范,设置当电流大于1a时闭合),24v电源给plc供电。plc为4入4出,继电器晶体管皆可,价格25块钱,typec数据线直接接电脑即可编程。
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写个程序,可以在时控切换后,不管是主电还是备电,都能限制在1a电流一下时才让双切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想出来了,纯机械电路,无需plc。硬件配置为双切装置、时控、电流传感器。如需要备电切换时也检测电流, ...

非常感谢,您真细心,用到了双切开关的无源接点,妙啊!

优化一下,用两个电流传感器,一个常闭,一个常开,来代替中间继电器,就不用担心震荡问题了。电流感应开关20元/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蹲一个方案,我们单位用的都是施耐德的双电源切换器,断电自切 不过有150ms~500ms的时延,后级不能断电 ...

改成我这种山寨开关,可以不间断,但是不止何故,它没有3C。
淘宝有另一款不间断双切开关,标题图片写着有3C,贵一倍多,你单位用得买那种。

我考虑过需不需要买3C,想想不如省下钱来在小电流时才切换,对用电设备也更有利。

网友:
看那个接线柱,20A也达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真细心,用到了双切开关的无源接点,妙啊!

优化一下,用两个电流传感器,一个常闭,一个常 ...

我只是提供了思路,楼主您优化的使用两个电流传感器的方案更加实际,期待实物验证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提供了思路,楼主您优化的使用两个电流传感器的方案更加实际,期待实物验证是否满足要求! ...

有点问题,两个电流开关,都有十几mS的延误,导致电流波动时,会有十几毫秒的断开,导致切换开关误动作。

调上面的电流开关触发电流比下面大仍不行,因为很多时候电流是断崖式增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点问题,两个电流开关,有时差,电流波动时,会瞬间激发切换开关,但时间不足以激发切换,会有响声。
...

可能,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交流接触器,然后把切换开关设置为自动,这样就可以增加一级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点问题,两个电流开关,有时差,电流波动时,会瞬间激发切换开关,但时间不足以激发切换,会有响声。
...

另一个方法,所有辅助开关走直流电,并联个延时电容C,再接固态继电器驱动切换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60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问题,两个电流开关,都有十几mS的延误,导致电流波动时,会有十几毫秒的断开,导致切换开关误动作。
...

那就给常闭那个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补偿这个时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