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毛球器换大电池简直不要太完美

楼主(2025-01-01):
牙疼了一个月了,上周吃了组合止疼片,好了,结果立即就吃了一大堆甘蔗复发了,吃啥药都不行,于是又吃了一次止疼片,这次不敢乱吃了。。

网友A:
不应该去查一下么,光止疼可不治本…

~~~~~~~~

网友B:
如果是下牙,要看是否是心梗。真 牙 发炎,要吃 甲硝锉 +  用 丁硼软膏(医用牙膏)刷牙。但即使压下去了,也很容易复发。

网友:
楼上是个医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下牙,要看是否是心梗。真 牙 发炎,要吃 甲硝锉 +  用 丁硼软膏(医用牙膏)刷牙。但即使压下去了, ...

牙疼还跟心梗有关系?

话说我有好几个牙龈都萎缩了,还有几个牙上也有缝/洞…

网友:
看回复拆电器结果成医生做诊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去查一下么,光止疼可不治本…

已经活络了,智齿去年疼过一次,被我忍过去了,今年可能是上火又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下牙,要看是否是心梗。真 牙 发炎,要吃 甲硝锉 +  用 丁硼软膏(医用牙膏)刷牙。但即使压下去了, ...

刚开始的时候吃这些还管一点儿用,真正疼起来这些根本就没用。刚开始那几天阿莫西林头孢牙疼滴丸儿三黄片儿。一吃一大把。吃完都不饿了。但是到最后最疼的时候还得是止疼片儿来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活络了,智齿去年疼过一次,被我忍过去了,今年可能是上火又疼了。 ...

拔了吧,话说我有次智齿长一半疼去检查,拍X光发现另一边下面还有一个横着长着顶着大牙的,医生还奇怪问疼没疼过 ,开了点药就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牙疼还跟心梗有关系?

话说我有好几个牙龈都萎缩了,还有几个牙上也有缝/洞… ...

那你得去公立医院牙科好好看看。该补的得补,需要做根管的话做根管。否则会经常发作。但做根管需要心细而且有耐心的医生。保不住的牙齿只能拔掉并及时装上假牙。有拔掉的牙齿不装假牙的话会影响其它牙齿。
心梗有时会产生放射性疼痛,有的会放射到牙齿疼痛。不过,你还能在这里发贴,应该不会是心梗。心梗不会只是这一症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吃这些还管一点儿用,真正疼起来这些根本就没用。刚开始那几天阿莫西林头孢牙疼滴丸儿三黄片 ...

牙齿疼时的服药一般是甲硝唑+头孢。因为牙髓里面氧气少,需服用针对厌氧菌的甲硝唑。疼得厉害时加布洛芬或双氯芬酸钠止痛。但注意止痛药的药量。像双氯芬酸钠止痛效果虽好,但24小时只能服用1粒,如果半天又疼了也不能再服。那样的话,得去医院挂水,挂点地塞米松之类的激素脱水消肿。激素也不能多用,一般不超过3天。要注意多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容易上火,首先反映在牙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你得去公立医院牙科好好看看。该补的得补,需要做根管的话做根管。否则会经常发作。但做根管需要心细而 ...

现在看牙好像贼贵,我记得09年还是10年补了个牙好像才花了50块,这都十几年了屁事没有…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牙疼还跟心梗有关系?

话说我有好几个牙龈都萎缩了,还有几个牙上也有缝/洞… ...

还和脑梗有关,个例,也别太在意。
有个朋友,50多,牙疼半年,脑梗,走了。
不知道是牙疼引起的还是因为牙疼用药引起的,家属说是有关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活络了,智齿去年疼过一次,被我忍过去了,今年可能是上火又疼了。 ...

我也是,左一颗,右一颗。活络了,只能吃软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牙好像贼贵,我记得09年还是10年补了个牙好像才花了50块,这都十几年了屁事没有…

去年孩子补蛀牙,500多一颗,补了四颗。
今年做根管,又是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和脑梗有关,个例,也别太在意。
有个朋友,50多,牙疼半年,脑梗,走了。
不知道是牙疼引起的还是因为 ...

我记得以前那个有洞的牙会随心跳疼…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孩子补蛀牙,500多一颗,补了四颗。
今年做根管,又是2000。

多大的洞啊,补一下这么贵?

~~~~~~~~~~

网友:
就是孩子的蛀牙,也没看多大,国产材料300,进口的高档的700.选了中档500的。

网友:
牙疼吃甲硝锉啊,还能去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和脑梗有关,个例,也别太在意。
有个朋友,50多,牙疼半年,脑梗,走了。
不知道是牙疼引起的还是因为 ...

认真的牙医,会让你拍 牙部X光。牙疼,但牙又没有发炎,就要转 科 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