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厨浴池零件一定要买全铜的!!血泪教训啊!搞了三个小时!

楼主(2025-01-01):
厨浴池零件一定要买全铜的!!血泪教训啊!搞了三个小时!

网友:
不锈钢也可呀

网友:
        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贪小便宜,买锌合金厨浴三角阀,几年后就容易损坏,造成家里被水淹,甚至影响到楼下邻居,造成财产损失。

网友:
怎么啦?说说教训吧!

网友:
只要不是辣鸡锌合金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阀门外面是铜的,里面有铁螺丝

网友:
我家燃气热水器有点漏水都没换,铸铝的,都秀死了,上次换的时候螺纹都要弄坏了

网友:
就说是铜的也不保险,包不准里面还是合金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要买大牌的纯铜的,一般的垃圾牌子说是纯铜里面保不准又是别的。

网友:
肯定是合金件引起的

网友:
全铜现在不好找了吧

网友:
涉水部件要纯铜的。

网友:
只要不是锌合金和塑料的都无大碍。

网友:
是的,质量用好的才行,铜的也有好差之分

网友:
要买大牌的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