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jlc打板这个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25-01-01):
想再打一版pcb夹,结果这样了。是不是打同样板的人太多了?系统判定拆单?
今天又试一下,重新上传文件不行。点返单可以用优惠券了。

网友:
没在那里打过

网友A:
嗯,这个提示已经很明显了。你要随随便便动一下PCB走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提示已经很明显了。你要随随便便动一下PCB走线什么的

不会改,是从论坛里下载的打板文件,估计是改不了。

网友B:
“想再打一版…”说明你已经打过一次了,当然再打不行了,有时开源的自己没打过,其它人打的多了也会被判为拆单,改动一下文件,比如加点个性化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再打一版…”说明你已经打过一次了,当然再打不行了,有时开源的自己没打过,其它人打的多了也会被判为 ...

以前也重复打过,不知道为啥这次不行了。只有打板文件,好像改不了。

网友:
一模一样的别人打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也重复打过,不知道为啥这次不行了。只有打板文件,好像改不了。

你这样肯定是拆单啦

所以,要再打,就点反单那个选项,也是可以用券免费撸的哦

网友:
这个也算是合理吧

网友D:
随便加个丝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肯定是拆单啦

所以,要再打,就点反单那个选项,也是可以用券免费撸的哦 ...

点返单那个了,我明天再试一下,是不是来回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加个丝印就行了

加不了,是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不了,是Gerber文件

重画 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
自己画就行,就几个圆

网友:
丝印移动一下位置就行

网友:
改条线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