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c245烙铁芯的功率

楼主(2025-01-01):
在网上查了下c245烙铁芯的功率,包括JBC官网。都没有标注额定功率是多少。问淘宝商家,说是按焊台功率来。焊台功率有160W,190W,240W等。哪个才是准的呢?有没有大佬知道其中原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自然可以算,但是烙铁支持功率不知道。比如烙铁只支持100W,焊台功率却限制到240W,这样是不是 ...

按照JBC官方网站的技术手册、规格书内的相关数据来看:
C245烙铁头额定功率75W,峰值功率150W,电压23.5V;
C245E烙铁头额定功率80W,峰值功率160W,电压23.5V;
-----以上数据参考DDE、DME控制主机手册。

网友B:
以前坛友介绍有75w  80w  130w
diy的焊台不加功率控制,直接干到200+w

网友:
超压使用 功率就高 但寿命短

网友:
不限制功率200W+
功率大了没用只是加热块而已
嫁接的头子回温特别差
diy的焊台回温也差,比如温度从350降到280℃焊台以为降到320℃。
所以这个玩意功率再大叶没有只是3秒化锡而已,焊接大焊点回温才是最重要的,尖头焊接小焊点回温也重要,要不你设置400℃焊接也费事

网友C:
有电压有阻值,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功率=电压的平方/电阻 ,自己算下就可以了。 不过加热后,内阻会变大,一般测试冷却的电阻。

网友:
普通焊接也就2-30W的功率。功率大是为了化锡快和大焊点时回温快。这个发热芯短时间承受2-300W没问题,持续大功率会影响寿命吧

网友:
一般焊台标的是电源可输出的最大功率,实际的,要看烙铁头的电阻,根据电压,电阻就可以知道功率了

网友:
焊接大焊点回温才是最重要的,尖头焊接小焊点回温也重要,要不你设置400℃焊接也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有阻值,算一算就知道了。

你说的这个自然可以算,但是烙铁支持功率不知道。比如烙铁只支持100W,焊台功率却限制到240W,这样是不是影响寿命了。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国产245芯,测量内阻是2.6欧。5v下10秒化锡。  化锡后,测量电偶是5.2毫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JBC官方网站的技术手册、规格书内的相关数据来看:
C245烙铁头额定功率75W,峰值功率150W,电压23.5V ...

按照JBC官方网站的技术手册、规格书内的相关数据来看:
C210烙铁头额定功率40W,峰值功率90W,电压12V;

C105/115烙铁头额定功率25W,峰值功率60W,电压8.5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坛友介绍有75w  80w  130w
diy的焊台不加功率控制,直接干到200+w

你的板子可以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国产245芯,测量内阻是2.6欧。5v下10秒化锡。  化锡后,测量电偶是5.2毫伏。 ...

这么牛,5v得多少安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板子可以到多少?

由电源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5v得多少安电流啊

电阻2.6欧 你可以算一下。5.2v就是2A了。因为很小,发热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有阻值,算一算就知道了。

JBC原装焊台是通过1KHz 交流正弦压降法对烙铁头监测电阻值变化,与单片机进行比较,进而控制电压、电流。

EI变压器经半波整形输出电压电流,一路12V进入主控板分出5V、3.3V给单片机、控制器、屏等使用;一路经EI变压器经控制板输出到手柄,经与设置阀值比较,温度微调是将电压从17-23V区间进行调节,切换预设或大幅调温控制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2.6欧 你可以算一下。5.2v就是2A了。因为很小,发热非常快。

10W的小元件还行,大元件回温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