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4贴0EFL 写入只有两位数,是哪设置的不对么

楼主(2025-01-01):
PS3111 4贴0EFL 写入只有两位数,是哪设置的不对么

网友A:
设置没问题,看你开的直写,4贴直写不至于这么低。

不知道你电脑什么系统,win10下比win7下快,另外注意U口供电,供电不足的U口也会导致速度不正常。

网友:
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我双贴1DFL比单帖慢!

单帖:

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没问题,看你开的直写,4贴直写不至于这么低。

不知道你电脑什么系统,win10下比win7下快,另外注意U ...

系统win11 ,msata的板子,但是吧开slc缓存的话就能读写400多,缓外就掉回现在的速度了

网友:
坏块多了就会影响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win11 ,msata的板子,但是吧开slc缓存的话就能读写400多,缓外就掉回现在的速度了 ...

记得有个帖子介绍PS3111开卡设置,说把slc缓存设置为0,个人感觉还是打开取最大值好点。

网友:
个人觉得,PS3111我DIY的双贴128G还可以直写的话也300M+,4贴有很多问题。

网友:
群联就是这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