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SL500拆解

楼主(2025-01-01):
一、壳体
120GB容量,金属壳壳体,用小撬棒把壳体边向四周外掰,之后大力出奇迹即可。

内部有四颗螺丝固定

二、主控
主控为SM2258XT

三、闪存
闪存型号
29F48B2ALCMG2
闪存品牌 Intel/英特尔
闪存容量 48GB
CE数量 1

闪存ID 89A46432AA01

闪存单元 TLC

闪存制程 B0KB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BGA132,TOSP
工作电压 VCC:3.3V VCCQ:1.8V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
Die数量 1

四、ROM\JP跳线接口位置

网友:
这玩意见得太多了。

网友:
联想的盘 我只能说 想都不敢想 纯垃圾货
tsop黑片b0k

网友:
从新打标,估计是回收的报废颗粒

网友:
sl500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联想,你就联想吧,绝对超出你的想像

网友:
120G,不都随便拆着玩吗?

网友:
芯片标识很山寨!

网友:
看着就很山寨

网友:
估计跟七彩虹的SL500有得一比。

网友:
颗粒重新打标的,性能一般般!

网友:
好像我也有1个,就是这个型号
感谢分享

网友:
联想的SSD就算啦。和七彩红一样的拉

网友:
这只是开始,慢慢玩儿

网友:
这就根山寨厂的玩意一样,或者压根就是山寨的

网友:
甚至不如现在的很多山寨盘,不愧是联想

网友:
联想的盘都是边角料

网友:
联想真是黑心商

网友:
在废品站用一块坏机械硬盘换过一块这样的盘,放在10年前的笔记本上现在还在用

网友:
这怎么感觉不太像大厂出品呢?难道说,它原来就是这样?这和山寨有货区别?颗粒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