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不明白的8串磷酸铁锂保护板

楼主(2025-01-01):
打算做一个8串铁锂电池,淘了一块保护板,以为很简单,到手后搞不懂了,按照保护板上的标识接完线后无法充放电,保护板上有个三孔插座,标注DO B+ DX这三个接头,短接DO B+时候可以充电与放电,但是好像有单片机定时,过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关闭放电了,这时需要断开一下后从新短接DO B+才能继续放电。短接B+ DX好像没有作用。短接DO DX是输出电压随机跳动。只想做个简单的保护板使用就行,奈何自己能力有限…得知贴吧大神云集,所以前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给出出主意,能否跳过单片机的控制,做一个简单的保护板用,感谢了

网友A:
看着像某恒的, B-是总负极B1-B8依次接正极  P-应该是输出-   或者问卖家要接线图,询问是否有控制锁

网友:
很简单,问卖家

网友B:
很简单,问客服,你没有电子技术,不要搞了

网友C:
输出一般是B+,P-,你这B+焊点太小,难道是B8边上的MOS?反面拍一下。

网友:
不懂还是问卖家最简单

网友:
没玩过这种类型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问客服,你没有电子技术,不要搞了

拆机板,卖家回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某恒的, B-是总负极B1-B8依次接正极  P-应该是输出-   或者问卖家要接线图,询问是否有控制锁
...

拆机板,卖家回收来的,啥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一般是B+,P-,你这B+焊点太小,难道是B8边上的MOS?反面拍一下。

B+是电池直接输出,不经过保护板,负极经过保护板,背面没有零件,也没有B+焊接的地方

楼主:
板子是卖家搞的拆机的板子,卖家也是啥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B+是电池直接输出,不经过保护板,负极经过保护板,背面没有零件,也没有B+焊接的地方 ...

B+是否与B8连在一起,如果是,输出是B8,P-。

网友:
拆机的,要考虑是否板子有问题。

网友:
如果有软件控制就难搞了

网友:
我的建议是把它卖了

网友:
什么牌子,给我们避坑啊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某恒的, B-是总负极B1-B8依次接正极  P-应该是输出-   或者问卖家要接线图,询问是否有控制锁
...

不是星恒的,星恒的14串我给改成10串了,经过测试掉串会关闭,电压会关闭,均衡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不能充电是小事别短路了就麻烦,这么老多mos管电流小不了

网友:
10368A是个单片机,我猜可以给DO加一个脉冲,多长时间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