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定时开关比较省电?

楼主(2025-01-01):
用来控制收音机,收音机功耗就0.5瓦,倒计时开关功耗却有1瓦,

这是不是不大合理

网友A:
建议要求写的再细点。。

你知道最省电的定时开关是机械的,一拧倒计时开始,发条走完停电。。。

对,我他喵的没功率就是个开关。。但是概率你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要求写的再细点。。

写详细就是真的需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要求写的再细点。。

好多是市电频率,要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要求写的再细点。。

要求自动关机,所以要倒计时开关。。。

网友B:
机械定时器,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定时器,不耗电。

机械定时器,一次可以定时10小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定时器,一次可以定时10小时么

可以的,24小时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定时器,一次可以定时10小时么

有啊,但是没测过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24小时循环。

可循环机械定时器,需要定时上链吗?

网友:
机械定时器,不耗电。节能环保

网友:
几十年前流行电子表DIY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但是没测过静态。。*/

20年前的版本,空耗很高,机械部分还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24小时循环。

机械定时器不耗电,但不能循环,一次性的

网友:
纯机械的定时器省电吧

网友:
STM32L053C8T6在待机模式下的电流仅为0.3 μA‌,这类低功耗MCU定时器驱动Pmos给收音机供电,定时到了进入待机模式,然后再次使用唤醒即可.需要的显示和其他负载都接在Pmos之后,这样待机时<1ua的电流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
那就用机械定时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定时器,一次可以定时10小时么

有24小时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