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经常蓝屏,如何检测SSD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25-01-01):
家里台式机经常蓝屏,内存也重新插拔了,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怀疑是SSD出问题了,请问该如何测试SSD是不是出问题了?
win7系统,32g内存,512g SSD

网友A:
先看下固态的SMART信息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下接口以及数据线是否有虚接,如果都没问题,就用urwtest跑一下ssd,看能正常跑过不

网友:
大概率内存问题或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
可以用DiskGenius检查一下硬盘坏道。如果有损坏或者严重就可以换固态了。

网友:
内存的锅比较大,,内存的兼容性问题。。。

SSD要背锅,,开机速度会变慢

网友B:
蓝屏可以看系统日志

网友:
还可以搞个软件跑一下不同方面的硬件测试,看哪个不稳定

网友:
先看啥牌子的SSD,用了多久

网友:
不发蓝屏代码,靠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可以看系统日志

你还以为真的啊,有日志才怪了…

~~~~~

网友:
蓝屏可能性多了去了,看蓝屏代码有一定参考性

网友:
优先考虑内存,其次考虑系统,最后在考虑SSD

网友:
内存插槽的灰清一下,内存的金手指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
拆掉硬盘,用一个PE U盘,进去用一下,看还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大概率是内存或主板。

网友:
超过3年的SSD,估计就挂了,用PE启动后,DG工具检测下坏区情况

网友:
DUMP 蓝屏文件,看它是什么原因蓝屏。你这靠猜测怎么可能知道原因。。。

网友:
SSD有问题,你开机都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固态的SMART信息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下接口以及数据线是否有虚接,如果都没问题,就用urwtest跑一下ss ...

大佬给讲讲SMART信息中看哪一项 就能看出固态硬盘好坏 我都是用DG分区工具测坏道 有坏块就换硬盘 别的还真不懂
下边这块西数的240G M.2固态 就是有时候卡顿 测试坏道有严重的 损坏的但是没有 但是只看SMART信息真心看不出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给讲讲SMART信息中看哪一项 就能看出固态硬盘好坏 我都是用DG分区工具测坏道 有坏块就换硬盘 别的还 ...

05:重新分配扇区计数,如果有数据说明已经产生了坏块,并被备用块替代;
C3:硬件ECC校正,如果有数据,说明一不稳定块或漏电块,但被主控校验正确了;
C4:重映射事件计数,和05项接近
C5: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
C7:UltraDMA CRC错误计数(与接口/线材质量有关),检查接口及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