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2010年版,有没有可以自动激活?

楼主(2025-01-01):
这么多年一直习惯用2010这个版本,简洁好用,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每次安装后都需要激活,而且每180天都重新激活。
有没有这样的版本,安装后自动激活,而且不需要定期重新激活?

网友:
用那种绿色版
话说,都这个年代了,还用10版?

网友:
TB花个几块钱买个永久激活的KEY吧。
KMS装个后台自动激活也可以。

网友:
2010版很多年前就有装完就永久激活的版本,仔细搜索一下应该还能找到

网友:
用KMS工具就能激活

网友:
2010可以“永久”激活,前提是有个进程要常驻,但有些杀毒软件把这个进程当病毒

网友:
如果是一直联网的机器,互联网上找个kms服务器,然后使用kms命令激活
不要在本地激活,那个很多病毒。

网友:
网上买个永久激活码吧,很便宜的。

网友:
简洁好用,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每次安装后都需要激活,而且每180天都重新激活。
有没有这样的版

网友:
office2010是XP最新可用版本,之后的Office不能在XP下用了。其他版本都有长期激活的啊?用MAS_AIO_CN或MAS_AIO_EN激活WIN11或Office2024?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