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年第一帖,RP2040核心板

楼主(2025-01-01):
之前玩屏幕,画了个板子,整出来些bug,重新画板,所有的元件都得重新焊接,有点麻烦,还是搞个核心板省事,为了更方便拆卸放弃排针和邮票孔,本来考虑FPC座,但是合适的排线也不好买,也不方便固定,最后决定使用M2接口

打了两版,一版使用板载typec,一版使用typec母座,板载的话板子打0.8稍微厚点,测试插数据线稍紧,短期测试不影响使用
FLASH最好用25QXX,手里一堆25LXX发现都不能用

核心板测试完毕,重新打样串口屏板子,继续点屏。。。

楼主:
立创eda工程链接

网友:
25Q跟L有啥区别?

~~~~~~~~~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也点屏幕

网友:
屏亮 工程完成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jusha/rp2040-pico-m2]立创eda工程链接

访问提示“工程不存在”

网友:
终于等到了,回头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不清楚,网上查的说是没区别,实测用不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B:
刚看了下 RP2040 现在不到3块钱了,真好。

这个M2 座子1块多,加上焊接的麻烦,要是我宁愿浪费一个 2040了

网友C:
分享一下gamber文件吧

网友D:
树莓派能玩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 RP2040 现在不到3块钱了,真好。

这个M2 座子1块多,加上焊接的麻烦,要是我宁愿浪费一个 2040了 ...

价格确实便宜,可玩性很高
焊接M2座比焊接QFN省事多了,DIY玩一段时间就没兴趣了,玩别的又得重新焊接,怪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gamber文件吧

2楼eda已经开源了,直接在线导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能玩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呀

就是个单片机,普通单片机能玩的都能玩

网友D:
我看了  25Qxx是可以单,双,四 三种模式操作flash    25Lxx 好像只能单,双通道,四通道好像不支持。可能这就是区别吧。
树莓派内核是m0的,现在M4核的价格也很低了呀。RAM和flash大多了。也可能树莓派开源的资料比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  25Qxx是可以单,双,四 三种模式操作flash    25Lxx 好像只能单,双通道,四通道好像不支持。可能这 ...

我再看看,当是看说通用就没仔细研究
264k的ram不小了,一堆单片机才几十k,flash必须外置这个有点麻烦,要是内置就好了,不过内置了价格就上去了,各有利弊,至于内核这个就无所谓了,只要性能足够就完事了,stc32还是51呢

网友:
q和L电压不同,q支持3.3,L应该是1.8v的vccIO

网友:
用M2作连接方案不错,一直用圆孔排针来连接核心板和应用板,太难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