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功耗一般多大?

楼主(2025-01-01):
24VDC电源的这种,经常出问题,怀疑是不是电源小了。
一组电磁阀,10只,24V电源,3A额定电流,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一般单只5W左右,不是同时动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
测一下毎一个最大工作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24v电磁阀功率一般在5-8w左右,10只80w
24v3a大约70w不够

网友:
看看铭牌上怎么写的啊

网友:
电磁气阀的线圈功率与其控制的通径有关,且吸合电流远大于维持电流。感觉控制10个电磁阀3A/24VDC 不够,应配置8A的电源,具体数据应参照电磁阀铭牌或厂家说明书。

网友:
看启动电流或最大电流来算电源功率呀。

网友:
气动电磁阀,功耗在1-12W左右,大部分在5-8W,看电磁阀大小,

网友:
很明显不够~

网友:
同时通电的不超过7个就可以,电源输出可以并一个1000uF电容提高稳定性

网友:
应该够,不可能同时动作。。。。

网友:
电磁阀功率和管道压力,10个同时工作功率不低,可以测单个的功率看看多少。电源功率肯定有富余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