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这个HM11小音箱的电池能不能换成高容量?

楼主(2025-01-01):
家里有个小音箱,时间久了,电池不耐用。考虑给它换个聚合物电池。这个充电电路有判断充满的机制(亮灯灭灯),请教下能不能换成高一点容量的??

网友:
有空间尽情地加,至少充电可能慢一些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

网友:
加肯定可以,不过你倒是看看充电电路啊,如果太垃圾就换4056模块…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只要放得下,换多大都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只要空间够,可以换成高一点容量的。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4056又不贵

网友:
正常情况都可以的

网友:
只要能放下就换大的

网友:
我觉得能。但改充电电路我不会

网友:
内部空间足够的话最好是换18650可靠一点,软包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
看 空间情况了

网友:
单独加一个充电

网友:
空间放得下就行。

网友:
目测感觉放18650可以的,改一下充电线路或者换4056板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找块尺寸合适的手机电芯放进去

网友:
没有拍出充电管理芯片,应该4054之类,空间大直接换块旧手机电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