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换电柜仓位与充电器通信协议(v1.2)

楼主(2025-01-01):
见图

网友:
不管能不能用到,都感谢楼主

网友A:
这是拓邦的还是天邦达的?楼主知道休眠应该发送什么指令吗?就像轻风这些小程序里的蓝牙指令开关,大多数小程序像hzmd啊都有tb的但没有tp的,好像只有易查有tp的指令但是作者老是限制登陆。

楼主(2025-03-09):
引用 网友A:
这是拓邦的还是天邦达的?楼主知道休眠应该发送什么指令吗?就像轻风这些小程序里的蓝牙指令开关,大多数小 ...

不知道哦

网友B(2025-04-25):
有个电源,能相应楼主发的命令,但是不能开启电源输出,是不是要检测到输出端有电压才能开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源,能相应楼主发的命令,但是不能开启电源输出,是不是要检测到输出端有电压才能开电源? ...

宁泰的吧,我有开启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宁泰的吧,我有开启指令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25-05-25):
引用 网友C:
宁泰的吧,我有开启指令

我也有,开机关机 设置电压电流,查询状态。这个电源能查用了多少kw电么或者多少Ah 还是说自己计算啊

网友:
楼主这个协议完整吗?能否发份完整的过来。341082152@qq.com

网友:
好东西,这个宁泰的电源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开机关机 设置电压电流,查询状态。这个电源能查用了多少kw电么或者多少Ah 还是说自己计算啊  ...

宁泰的不就是上面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源,能相应楼主发的命令,但是不能开启电源输出,是不是要检测到输出端有电压才能开电源?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开机关机 设置电压电流,查询状态。这个电源能查用了多少kw电么或者多少Ah 还是说自己计算啊  ...

能分享一下吗52503849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泰的吧,我有开启指令

能分享下吗 196267992@qq.com

网友(2025-09-02):
大佬这个数据是485转ttl来抓的吗?

网友:
能分享一下吗13908075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