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热水器加循环系统给地暖供热

楼主(2025-01-01):
今年小区供暖停摆了,达不到最低用户数。只好启动改造方案,加装一台燃气热水器替代电热水器。因为原来的电热水器对于老年人很不友好,需要提前加热,水量还有限。改成燃气的就随用随开,更重要的是验证用燃气热水器作为地暖热源。

父母住的房子在二十六年前装修时就在客厅地板砖下预埋了好像是40米1216太阳能铝塑管的,多年没有通暖气,后来好像是2010年才通了暖气,但是直到18年才把地暖管接到暖气片之后,改善了暖气温度不足的问题。但是小区暖气设施很差,暖气循环水和泥浆一样。洗澡热水也有几年不供了。
这次之所以没有装壁挂炉,是因为我自己家里装的是壁挂炉,发现了一些问题。按B站专家的说法,我的是第一代壁挂炉,没有冷凝,不是全预混燃烧,全预混的内部结构见下图:

选的万家乐B3-18的,带WIFI功能,没有一味选功率大的,就是考虑到房间不是特别大,否则大马拉小车能耗高。但是即使这样,也存在水流量低启动困难,供暖功率大温升高频繁启停,夏天洗澡水温过热的问题。
首先说启动问题,我家水静压力没有问题,但是管路流量较小,除了洗衣机慢点,其他场景使用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壁挂炉启动水流量要求很苛刻,而说明书里并没有提到启动水流量,

安装之后经常启动不起来,售后来了后也解决不了问题,说水流量不足,让加一个增压泵。但是我总觉不应该,因为正常时水流量我觉得洗澡足够了,太大也没有必要。后来经常启动不了,怀疑水流传感器有问题,刚好以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水流量传感器闲置的,就另外买了一个水泵,想着玩意水流弄不好,只有增加水泵了。
水流传感器这样

里面是叶轮,水流冲击后叶轮旋转,上面的磁铁引发霍尔元件产生脉冲,红色线5伏正极,黑色线负极,黄色线为脉冲,有的是正负极在两边,有的在一边,我买的和我的壁挂炉不匹配,就需要调换接插件的线,不过还比较简单。这类水流传感器淘宝基本上都说F=7.5*Q(L/min),也就是说每分钟每升水产生7.5个脉冲,而我查了有的维修资料说要30HZ才能启动壁挂炉,也就是说要4L/min的流量才能启动壁挂炉,这个流量刚好是我家水流的临界值,用水高峰可能会启动不了。
因为我发现原装的传感器几乎无法拆下后,就将自己的传感器装载壁挂炉进水上,刚好电线够长插口也是标准的就插在原来的信号线上,
换水流传感器时考虑到启动的脉冲频率要求较高,也就是启动流量较大,远大于现在很多热水器2.3L/min的启动流量。因此就想着改造,通过一个较小的延伸喷嘴,加速水流速度,提高叶轮转速。就用了一个筒装玻璃胶的锥形胶咀嵌在水流传感器内,并将其压扁,尽量贴近叶轮吻合,如下图

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也有点不灵了,原来就是磁铁上吸附了铁屑,应该是不锈钢波纹管里的杂质,因为我装的前置过滤和超滤膜过滤器,不应该有杂质进入的,应该是水路的波纹管里的。
并进一步把内喷嘴调整了下,在进口前加了一个磁铁,希望能拦截铁屑,避免引起叶轮上黑色的磁极磁场不足,测试了下为一圈6个磁极位置,也就是每秒5圈为30HZ,壁挂炉判断可以启动燃烧。将内喷嘴直接对着叶轮且喷嘴口径减小,这样流速增加后转速就增加。当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壁挂炉判断水流量较大,控制板按照预订的算法会使用较大的燃气阀开度,不知道这是不是引起夏天水温过高的原因。

水流传感器的安装是转轴垂直,保证阻力最小,经过改造后,使用正常了,开启不再有不成功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夏天洗澡水温过高,不得不调关小燃气阀,但是过小有很容易温度不足。查了下网上,都说是最小功率过高,这个炉子说明书上说是7kw,感觉是超出夏季水温需要的热量。看来确实买的是落后淘汰产品。不过高档的也确实贵,这也就引出了这次改造燃气热水器而不是买壁挂炉。

壁挂炉还是太贵,好几千块,全预混带冷凝的效率确实高,我这个排气温度比较高,热量浪费不少,我估计至少15%以上。网上说给地暖供低温差水,热效率会很低。感觉好像是的。这个壁挂炉的工作特性是这样的,设定50度,回差10度,回差可以在8-15之间调节,它会燃烧到温度超过5度停机,就是55度停止燃烧,但是泵一直循环,然后掉到40度,大于回差值10度时开始再次启动燃烧。如果经济模式ECO开启,夜间到早上6点,停机时间会延长到半个小时,以节省燃气。白天基本上几分钟就停机了,然后十几分钟又启动。可能我使用的是地暖模块和木地板,不如水泥地砖吸热,所以启停频繁。

说回加装燃气热水器,JD上选的海尔带WIFI的,便宜的。启动水流量2.3升

最小功率也不小,不行了夏天再调节气阀吧。网上有说是比例阀的调节范围1-3,高档的是1-10,好像确实差不多最小就是1/3的额定功率。由于需要一个带WIFI的,方便帮父母远程查看工作状态,而这个很大概率需要调燃气开度
热水器安装是海尔本地服务商完成的,但是仅把它挂到墙上了通了烟囱,因为我还要把它和地暖管连起来,网上买的配件还没到。售后安装一米要50块内。我这次在网上买了所有的配件是150块,还有上次买的一个泵好像是80多,还有利用了以前一个不锈钢净水器的外壳做膨胀壶(压力罐)。

总体方案是热水器出口接三通,一路到卫生间淋浴阀和喷头,一路经球阀到地暖管,原来地暖管和小区集中供热连在一起,所以热水是通过一个三通插入地暖管,同样回水经过一个三通从地暖出来后经过一个阀门,到不锈钢净水器壳的膨胀壶,经循环泵,到热水器冷水口与自来水形成三通连接,回水到三通之前也有个阀门。这样地暖管到热水器冷热水接口都各有一个阀门,方便小区暖气和自采暖切换。
当然为了维修方便,在循环泵旁边加了一个放水阀,可以将膨胀壶的压力和水卸掉。

之所以用净水器外壳,是因为它有三个接口,底下一个接三通到循环水路中,一个顶端的放气用,一个侧边的接竖管后接压力表,方便了解系统压力状态。
倒立后罐体内部气体在水压下体积减小,压力增大平衡水压,热水密度变化不会因为膨胀或收缩影响管路,气体弹性提供了体积缓冲。
管路接好后先冲洗管道,因为原小区暖气极脏。事先已经把小区的供暖进回水阀门关闭了。冲洗放出来的水。

放了非常多的脏水,不少沉淀渣滓,好在没堵上。这不仅是地暖管的脏东西,还有暖气片的。

图中小区供暖进入卫生间后,一路进卫生间小暖气片,另一路进客厅,但是被我截断后先通过1620地暖管出墙后通到厨房(房子是一楼,比较好处理,是18年元旦自己弄的),经过地下盘管后回来再进入客厅暖气片,也就是说地暖管和卫生间小暖气片为并联,然后与客厅暖气片串联。这个没有考虑太多,主要是当时弄的方便。

静态下小区供水压力接近3个压力,自来水进水加了一个单向阀,防止停水后水漏掉。

循环泵启动后压力降低约0.3个压,水泵通过定时控制插座来控制启停,这里是功率插座,显示功率100W。这个水泵不是离心泵,效率不高,没有多少增压能力,不过能够启动热水器,标牌上写的14L/min,扬程10m,这个不可信,不过对于这种封闭系统,流量够了就行。
这个水泵带个自动开关,这里用不上,就没把插头拔掉了。

这个定时插座可以设置一天15次开关,足够用了,每小时开关一次。因为燃气热水器连续工作一个小时会保护性停机,因此我设置整点工作,半小时后停机。早上五点开始,中午12-2点停机,晚上九点后停机。今天试运行正常。主要是处理各个地方漏水,包括卫生间原暖气管道漏水。先设了35度,实际出水温度慢慢会升高到应该不止35度,但是热水器显示的还是35度。回水管还没有温热,估计明天慢慢会热起来。
后面后续跟踪,请关注供参考。

网友A:
那个半透明软管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建议还是换PPR的…

~~~~~~~~~~

楼主:
我用的热水器带WIFI,方便查看工作状态。从APP上发现这个热水器每工作半个小时会有信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半透明软管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建议还是换PPR的…

那个是地暖的管,好像是PEX的,低温用没问题,08年用到现在过

楼主:
今早水泵漏水了
水泵质量太差,应该是水封坏了

这个水泵散热不好,我把上面的塑料盖子都打开了,否则很热,打开铝后盖直接暴漏在空气中,有助于散热,否则感觉会烧掉

网友B:
那些白色接头也不耐用,特别还是高温水环境, 用不久的。如果能换成铜或者不锈钢的管件,还是建议给换掉。

网友C:
一天开销多少钱啊,屋面积多大啊,燃气机器平凡启动是否容易坏。

网友D:
太复杂了,强迫证表示燃气管太长了。

网友E:
不知道一个冬天要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半透明软管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建议还是换PPR的…

我用的金属软管,一开龙头水管就动。

网友G:
不安全  费用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强迫证表示燃气管太长了。

是的,买长了,抽空再处理,主要是这个头子是压出来的,不是卡波的,自己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一个冬天要多少钱?

看了下燃气表,10升燃气68秒,合着一小时1.4元,目前设置的一天开15次,每次半小时。半小时APP就有提示,一个小时会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安全  费用也不低

这个不安全从哪说起?不漏水不漏气不漏电怎么会不安全?明管要经常巡查。这是DIY,不是免维护的

楼主:
发现热水器有流量显示的,3升/min,刚好达到启动流量,按整个管路长度,循环一遍估计要一两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天开销多少钱啊,屋面积多大啊,燃气机器平凡启动是否容易坏。

我家的壁挂炉启动更频繁,几分钟就到温度了自动关,十多分钟又启动。这个好的多呢,设的开半个小时,关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白色接头也不耐用,特别还是高温水环境, 用不久的。如果能换成铜或者不锈钢的管件,还是建议给换掉。  ...

POM的,耐温耐候都很好的,室内使用,这个已经经过考验过的。18年用到现在,倒是PPR管的表面都粉化了,就是前面卫生间暖气片下面靠近地面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金属软管,一开龙头水管就动。

我家马桶处也是的,刚好是拐弯,它就跳动

楼主:
昨天的用气量出来了,因为是调试,估计累计工作了2个半小时。用气量如下,前天的是洗澡用水气量

网友:
热水器周围的管道俨然一个小型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