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随身WiFi

楼主(2025-01-01):
过两周出国东南亚,之前都是某宝买当地电话卡,到了目的地后手机插卡使用,并打开热点分享给电脑和另外一个手机用。两周后又要出国,这次想买个带电池的随身WiFi玩玩,看到现在的设备大多带流量还不能插卡,论坛高手多,有没有那种可以插卡,没有套路的设备可以买,充电一次大概能用多久?

网友A:
老实用手机吧,弄台二手的频段全点的手机开热点比较好,那些个垃圾随身WiFi不见得支持国外的频段…

~~~~~~~~~~

网友:
不知道小米的全球上网现在还能不能用

网友:
买个国外手机卡,最好漫游费少的,回来上谷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用手机吧,弄台二手的频段全点的手机开热点比较好,那些个垃圾随身WiFi不见得支持国外的频段…

之前都是用的iPhone做热点的。

网友:
正规随身的都能插卡吧,像中兴一类的,只是贵而已

网友:
我好像有个,你要不?带电池的

网友:
不好用  开流量吧

网友B:
我有. 支持4g lte 1358 这4个频道的,不知是否符合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 支持4g lte 1358 这4个频道的,不知是否符合你要求

闲鱼 搜用户 乌拉拉168168

网友C:
买当地的卡也不贵,流量啥的比国内便宜多了,就是信号不太好,很多地方没信号,没法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当地的卡也不贵,流量啥的比国内便宜多了,就是信号不太好,很多地方没信号,没法打电话。 ...

嗯,没找到合适的,继续买的当地的虚拟卡。

网友:
你出国,肯定买当地的卡,上网随便上;你要是用国内的某SIM卡,我估计没有移动,联通,电信的网络,还真用不了。

网友:
ASR的B1 3 5 8残频
ZXW的B1 3 5 8 B38 39 40 41也还是国内用,
U8310频段比ZXW还少,
去到国外,要看运营商频段是哪些,通常国内机器去国外只有B1 B3 B39 B40,个别国家是奇葩的频段直接不支持无信号,比如韩国他就不用1358394041拿国内机去只能3G,一个4G都不支持,
要支持频段多的,还能插卡,首先考虑网件AirCardA770/781/785这些,注意看看运营商T或者S,会少几个频段、菜单功能多可以设置APN
第二就是华为HWD37,支持频段比较多一点,APN要手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