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唐拆暖风三通水阀,发现阀芯塑料件断了,要是能做个金属的就好了

楼主(2025-01-02):
比亚迪唐报三通水阀电机1故障,拆三通水阀检修,这个东西是放在机舱里靠后的位置雨刮下面,雨刮下面要几乎拆空,非常难拆。

看抖音上拆装这个的也只有几个简短的视频介绍,第一次拆摸索着拆了几周,幸好我是一年两箱油的车主平时也不开,才有时间搞这个。
说到一年两箱油也挺烦的,主要是平时用公交也用不到车,上海这里停车费贵,想找个免费的路边停车位很难找到,找到停进去后就不敢开走了,也就节假日才有机会开。

先拆雨刮器

拆通风盖板

拆下雨刮总成,既然拆下了顺便做个保养吧

拆雨刮电机,看雨刮电机里面润滑脂还可以

拆雨刮轴的销子,看着有点黑,看密封圈似乎还想,不知道为啥会磨损

再往下拆导水槽

拆掉后有个横梁

把横梁拆掉,然后在PTC加热器下面就是三通水阀,终于能看到了

但这个地方卡了很久,主机厂装的时候应该是还没发动机的时候从装的,很多螺丝都是倒着的。拆的时候一个脚踩着电控,一个脚踩着气门室盖,要拆下面的螺丝很难拆
特别是下面的这两个轧带很难掰掉,用钳子拽不掉,最后只能剪掉重新买了

剪掉扎带后就好拆一点了,拆掉上面的PTC支架终于看到这个了

终于拆掉了

终于发现最终故障点了,发现三通水阀阀芯中的白色塑料断了,这种走热水并且在发动机排气管上方的,感觉用塑料的应该是设计缺陷,应该用金属的。
而且水阀电路板上的滑动变阻器有点脏,上面也没有润滑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滑动变阻器定位不到位置导致转动过量弄断的塑料件?

顺便把水泵也拆开看看,这个水泵是无刷的,应该是靠水进入轴承内润滑,感觉没什么需要保养的

网友A:
一年两箱油,不如租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两箱油,不如租车…

节假日的话租金也高,可能和养车成本差不多。主要是上海混动绿牌车卖掉的话就没了,现在混动没送牌政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假日的话租金也高,可能和养车成本差不多。主要是上海混动绿牌车卖掉的话就没了,现在混动没送牌政策了 ...

一年光停车费大几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光停车费大几千?

如果停小区里,或者买车位平摊到年的话,应该是要几千。但我主要找免费的停的地方,但问题就是很难找到,之前在浦东还有一些画线的不限时免费停车位,现在在青浦多数都限时,很少有不限时的,而且限时的只立个牌子也很少画线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停小区里,或者买车位平摊到年的话,应该是要几千。但我主要找免费的停的地方,但问题就是很难找到, ...

是我的话就不买,要用的时候打车或租车,当然可能是穷的原因…

~~~~~~~

网友:
有可能天天用反倒是不容易坏。。。。。。。安慰

网友:
一箱油用2年,多少天之后,要为它的蓄电池补充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就不买,要用的时候打车或租车,当然可能是穷的原因…

我是之前经常要沿华夏高架路走20公里,觉得打车要五六十元太贵买的,如果坐地铁要转三趟很麻烦,如果骑电动车没法上高架,要等很多个红绿灯要一个小时,开车走那段高架只要二三十分钟确实方便就买了。
现在不用走那段路了,确实很少用到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水泵有点像金鱼缸用的抽水泵,水质不好的话容易产生水垢卡住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水泵有点像金鱼缸用的抽水泵,水质不好的话容易产生水垢卡住转子
...

水阀的话,看里面没啥水垢,感觉不是水垢问题,可能是塑料容易老化。
水泵的话,轴好像稍微也有点磨损,感觉只能靠常换冷却液避免杂质沉淀。

网友:
这个塑料的确实容易坏,看着像是以前的老款唐,油车?

网友:
大工程啊,看到脚踩维修,更加觉得不容易,楼主太牛了。拆这么多我是不想弄了,现在还这么冷。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买了新的配件自己安装回去了?

网友:
做工是粗糙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买了新的配件自己安装回去了?

是的,那个阀芯的塑料堵头估计是超声波焊接或者热熔的,自己也拆开复原,只能买配件更换。
要是能自己车削个金属三通比如铝合金的改进下就好了

网友:
用陶瓷的最好。金属易腐蚀

网友:
现在的配件,能用塑料决不用铁,能用铁决不用铜,省一分是一分,不然你用一辈子,配件厂会关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个阀芯的塑料堵头估计是超声波焊接或者热熔的,自己也拆开复原,只能买配件更换。
要是能自己车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