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熟悉使用rustdesk朋友?等待画面传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02):
手机对手机远程控制的app
A  手机远程 重启 手机可以再次被远程控制,不需要人为介入。说明设置是正确的。
B  但是使用了定时关机和定时开机的功能。

连接对方的手机出现这样的画面。

因为看不到而家里的手机,所以不知道机器是什么原因。好像屏幕共享没有开起来?

两者手机都是小米。

网友A:
看一下“屏幕录制”功能开了没有,有没有可能在等待确认屏幕权限…

~~~~~~~~~~~~~

网友:
手机也远程桌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屏幕录制”功能开了没有,有没有可能在等待确认屏幕权限…

现在看不到了,家里没人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不到了,家里没人弄了,

看不到还捣鼓个啥,没法测试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