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福禄克18B+,改个快捷键到HOLD代替触发

楼主(2025-01-02):
一直不习惯自动关机后还要转回来关机再开机,今晚开盖改个快捷键到HOLD代替触发,给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开盖还是牛屎

箭头处焊两条漆包线到HOLD位置,把原来的触电用胶带盖住,在上面再贴两个薄铜片代替就可以了 ...

楼主:
是触点不是触电,第一次发帖大家见谅

网友A:
原来的HOLD功能还是正确的吗?

网友:
收藏!我只有17B+,估计也差不多。感谢楼主!

网友:
就是它自动关机了,然后按一下就恢复了?
这个功能总算搞出来了

网友A:
还有,电池的
消耗大不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18B+也是牛屎啊...

网友:
怎么还是牛屎封装

网友:
回去看看自己的表,能不能也改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机器用料不错

网友:
我有个15B+ 不知道能不能改装,抽时间拆开来看看

网友B:
这表自动关机了,按任意键不能自动恢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HOLD功能还是正确的吗?

取消了,但不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池的
消耗大不大?

没有消耗,触发下等同于回到关机位置又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HOLD功能还是正确的吗?

像楼主这样改造,原来的hold功能已经废弃。
有条件还是加装一个按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自动关机了,按任意键不能自动恢复吗?

是这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自动关机了,按任意键不能自动恢复吗?

不能Max能

网友:
我的17B+刚卖了早知道能改我就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