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玩过的ASTRO航空压线钳

楼主(2025-01-02):
以前玩过的,后来搞丢哪里了留下照片留念,平时也用不上。现在想再找到难了。

网友:
压线钳用料很扎实。

网友A:
这种一次性压接没有螺丝压接方便

网友B:
这种钳子生活中一般很少用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钳子生活中一般很少用到吧。

生活中用不上的,专用的钳子这个,我们平时用的多数是老虎钳尖嘴钳剪钳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次性压接没有螺丝压接方便

胜在体积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次性压接没有螺丝压接方便

我们一般做完压接还要加锡.这样保证接触阻抗和拉扯稳固.

网友:
航空线什么材质?镀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做完压接还要加锡.这样保证接触阻抗和拉扯稳固.

锡在高温和低温的时候机械性能很差,所以能铆接就不要焊接,标准的铆接比锡焊接强度更好,

网友:
很多时候做线头会用到,可能之前航空用的多吧。

网友:
和普通工具不同,这种工具都是专业人员才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在高温和低温的时候机械性能很差,所以能铆接就不要焊接,标准的铆接比锡焊接强度更好, ...

我们做的是常温设备,低压24V电流倒是有几十安,连接接口接近室温.都是先压接好表面线头再加锡焊接.

网友:
之前也看过网友做测试发现焊接的线头电阻比压接的小很多。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压线钳

网友:
当初为了做点焊机焊笔压25平线还买了个液压钳,就用过一两次,平时一直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