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款绿联CD147 4USB输出34W充电头折腾记

楼主(2025-01-02):
闲鱼购得10块钱包邮的三个的绿联4口USB输出34W充电头,卖家事前声明不包好坏。反正10块钱三个包邮一切随缘。卖家应该有一批这样的货不知道是什么渠道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收到货后,迫不及待的打开,到底是品牌货,拿到手上分量是沉甸甸的,体积也不小,外观参数如下。

4口独立的输出,每个口单独提供2.4A最大值电流,4个口一共34W总输出功率。

第一步先测试,发现三个都是一个现象,输出不稳定。电压表显示5V电压不断的跳动,0V到5V不断的循环开启关闭,初步怀疑反馈电路有问题。

还是老传统,对付波峰焊的唯一方法就是包起来砸,第一个很容易的就开了。第二个砸了半天才稍微有一点点小裂缝。十八般武艺折腾半天才算打开。
电源内部几乎灌满白胶。一点点的去掉灌胶。把电源板拉出来。

电源板正面,四口USB,一个体积硕大的高频变压器,散热片固定的是MOS管,目前看不到型号,散热片下面是高压电容。安规电容及滤波等一应俱全。

电源板背面,可以看到一个高压整流桥,光藕,整流二极管等。

先用镊子电桥检查高压电容的容量以及输出低压端电容容量都是正常的。
又检查反馈电路的电容,都是正常的。
这里是光耦,测试也是正常。

低压输出端采用的是同步整流方式。芯片的型号没有查到具体参数。

同步整流芯片型号D100N06FSL.
同步整流的作用和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一样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压降低、体积小,效率高,发热低。适合高密度的大电流整流。想象一下8A的电流采用普通肖特基二极管,这个位置不上散热片怕是扛不住。

每一路输出都有一个UC2506,一共4个UC2506,也没有查到具体参数。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反馈采用的是经典的贴片TL431。

从光耦往前查,没有看到MOS管的电源管理芯片,一直很奇怪没道理到底塞在哪里。后来拆掉高频变压器,拆掉MOS管,拆掉散热片,拆掉高压电容,才赫然发现管理芯片在高压电容下面。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2393BN

MOS管型号是SMF1065,10A,650V,忘记拍照片了。

低压端有一个这样的六脚芯片,型号是APN,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这个电源折腾了我四天还是没搞定,按理来说,不带协议的这种开关电源应该是好修的,既然输出不稳定,常理判断就是输出短路或者滤波不正常或者是反馈出问题不断的循环震荡保护,目前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检测过,包括容量的损耗值都没问题,所有的二极管检测也是正常的,光耦、MOS管和TL431也更换了。启动电路的一次供电电路也没问题。高频变压器绕组也正常,在输出端接一个5V电源,USB也可以正常输出,电压升到5.5左右的时候光耦开始动作,应该可以证明后级包括反馈是没问题的。因为启动电路是压在高压电容下面,没办法带电测试,否则太麻烦了。初步测试启动电路的一次供电电路的各风压电阻和二极管也是标称值。现在已经陷入死结不晓得怎么弄了。拆了两个,后面懒得折腾了。
开关电源方面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是单位维修计算机及网络的,有这方面经验的友友们,给点建议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容易砸坏变压器。

网友A:
对付波峰焊我用热风枪更好使

网友:
这个是真的,做工也好

网友:
用料好,功率不虚标,可以修理继续用。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挺扎实的,可以用。。。

网友:
用C口夹,慢慢夹能夹开吗。感觉损伤会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付波峰焊我用热风枪更好使

热风枪不会把塑料吹坏?

~~~~~~~~~~

网友:
挺扎实的,可以用

网友:
用料相当实在,值得折腾

网友:
10元3个,能修好还是不错的。慢慢折腾

网友:
良心产品,基本上不虚标

网友:
摊上见过一个小米4口的,竟然要价25。如果每个口都能qc3,还差不多

网友:
价格确实不贵,会修的真的是捡漏了。

网友:
UC2506
芯片功能:协议、限流。
 封装:SOT23-6
 应用场合:给USB口提供APPLE 5V-2.4A,三星,BC1.2等协议,可以设置最大充电电
流,起到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鹌鹑的货吗

网友:
绿联充电头还行 做工规范

网友:
真便宜,,修后一定能用得,,

网友:
拆开看还是真材实料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