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了个瓷器活,帮坛友画个灯板

楼主(2025-01-02):
哈哈,没有金刚钻,我净揽那些瓷器活
帮坛友画个电路板,其实我不会画这种异形电路板,这玩意在嘉立创里究竟怎么画
是导入CAD的画图吗,我也不会CAD啊,没办法,土法画了一个

led贴片我也不了解,什么5730  2835 究竟是什么样的封装,是图里这样的吗
@kkdkj

网友:
哈哈,我也不懂啊。

网友:
有尺寸就好画…

~~~~~

网友A:
不是这样,这样还是超尺寸。
干脆直接打成半片吧,看图

后来想想半片也不好办,只左边没右边也不好拼接。还得是下图右边那个才行。@人艰不拆了

尺寸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这样还是超尺寸。
干脆直接打成半片吧,看图

不超尺寸啊,10*10以内的

网友:
看样子会撸铝基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超尺寸啊,10*10以内的

那就好,就按10CM顶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就按10CM顶满吧。

灯珠是封装呢,是这样的吗

网友B:
这是在给自己加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给自己加动力啊

哈哈,的确是这么回事

网友:
@人艰不拆了

看图,大概意思就是下图了,应该说清楚了。

只打板,灯珠和电阻我自己焊@人艰不拆了

@人艰不拆了 顶部5CM不能变。

网友A:
@人艰不拆了
最终确定的图
@人艰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艰不拆了
最终确定的图
@人艰不拆了

其实,圈很窄的,完全没你画的这么宽,大个led勉强能放下,另外你看看led封装对不对,别搞错了,就白费劲了

网友:
是时候掏出你的金刚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圈很窄的,完全没你画的这么宽,大个led勉强能放下,另外你看看led封装对不对,别搞错了,就白费劲 ...

不用按封装,正负极间隔1MM就行,其余全部铺铜,留出焊盘就行了,图上又做了说明,立创能不能给焊盘镀锡,能就镀锡。@人艰不拆了

我画的就是示意图,尺寸按你能操作的算,总的说,就是中间正负隔开,其余全部铺铜(留出焊盘@人艰不拆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圈很窄的,完全没你画的这么宽,大个led勉强能放下,另外你看看led封装对不对,别搞错了,就白费劲 ...

我画的就是示意图,尺寸按你能操作的算,总的说,就是中间正负隔开,其余全部铺铜(留出焊盘)@人艰不拆了

网友A:
散热主要在正极,外圈面积大些,内圈面积小些,无铜部分不一定非要在正中位置。我觉得整圈都做成焊盘可能容易些,以后焊LED时,位置也随意放,如果整圈焊盘不好做,那就做10~15个焊盘吧,看你怎么操作方便怎么来。@人艰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主要在正极,外圈面积大些,内圈面积小些,无铜部分不一定非要在正中位置。我觉得整圈都做成焊盘可能容 ...

实际上是这样的局面

内圈负极我用2mm,因为不知道你用啥led,怕宽度小,你说的1mm恐怕不行
外圈正极3mm,实际这个对一些led也不合适,
内外圈间隔1mm,你的串联电阻,我改并联了,其实也一样的,这样我好画图
你在我这个图的基础上再提出改进吧@kkdkj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的局面

内圈负极我用2mm,因为不知道你用啥led,怕宽度小,你说的1mm恐怕不行

谢谢老弟!就是这个感觉,你说一些LED不合适,是正负极不合适还是间隔不合适呢,以你的经验做吧,不会打板,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觉得尺寸多少合适就用多少吧。非常感谢!!!!!@人艰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