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的一箱外卖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1-02):
上次修车店老板塞的一箱充电器,挑两个修好了,剩下还堆着,不想动,
老白干也没有动力哈哈,想起来拆开看看。

挑这个大电流的看看,塑料壳,电流7A,功率密度比普通5A的大。

大电容挺大,LC谐振

一对开关管是好的,没穿,保险也是好的

板子背面4颗白色光耦,看样子是高级货

量了一圈,没有发现坏的管子,插电没啥反应

次级大电容小电容一堆,还有可调电阻微调,有个继电器,估计要先接电池才能工作,没电池,没法试。

另一个充电器写着有问题,插电亮灯的

既然写着有问题,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

电流6A,84V,充电器个头比前门那个大一圈

板子被修车店老板补焊过,

好像也是LC谐振加PFC升压?

单片机控制小板

12V辅助电源,这种暗病的板子,我也是懒得修

另一个充电器写着拆零件,当料板的,71.4V8A,

板子焊得一塌糊涂

变压器个头很大

也是有辅助电源

看样子是这个铜皮起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裸板,没有外壳,60V4A?

保险管炸了

次级整流管散热片脱落,管脚断掉

一对开关管的散热片也松了

开关管引脚打火,板子也烧了

拆下来再测一下

一个开关管击穿,一个测不出来明显故障但是压降也不正常,
次级整流管只是引脚断了,可以拿开关管的脚接上

看样子这个电源应该是震动导致散热片松脱,管子引脚打火导致保险烧烂了

给单片机小板供电12V,电流20mA,目测没有其它问题,
接一个次级整流管引脚,换一对新的开关管,换保险估计能修好,但是比较懒,不想动

昨天元旦节,出去玩了,天气和景色都非常不错

网友A:
老白干也没有动力哈哈,想起来拆开看看白嫖不香

网友B:
有一次我捡了好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回来,也懒得修,扔在箱子里7、8年了。

网友C:
吃了人家几口蜂蜜,就得玩命给人家干活。。。。。

网友D:
修好挂咸鱼卖掉

网友E:
不知有没有10A的卖,我也搞2个练练手,修好了给无治的电源做前级使用

网友F:
料板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没地方放占空间。
看你说老白干也没动力,开始还以为让你喝老白干都没动力呢,嘿嘿。

网友G:
老白干也没有动力,为啥是白干呢?一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了人家几口蜂蜜,就得玩命给人家干活。。。。。

哈哈,上次2个充电器已经还人情了,今天这些我大概率是原样还回去,没空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有没有10A的卖,我也搞2个练练手,修好了给无治的电源做前级使用

这个想法太危险了,修车店流出来的10A充电器都是炸管炸芯片的,维修一下光原件费都要几十块,还不一定修得好,捡漏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料板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没地方放占空间。
看你说老白干也没动力,开始还以为让你喝老白干都没 ...

确实占地方,所以抽空都给修车店还回去,
反正不给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白干也没有动力,为啥是白干呢?一箱啊

因为修车店老板是不给维修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挂咸鱼卖掉

懒得弄,哈哈,这一箱还给修车店老板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我捡了好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回来,也懒得修,扔在箱子里7、8年了。

没有刚需,一般都是烂尾,同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白干也没有动力哈哈,想起来拆开看看白嫖不香

这种确实懒得修,空了拆开看看,修是不可能修的。

网友:
不是修不好,而是修起来没有动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确实懒得修,空了拆开看看,修是不可能修的。

我还以为好修的免费给他修好,不好修的直接送给你了呢。。。还要还回去的吗?

网友:
第一个充电器看起来用料和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以为好修的免费给他修好,不好修的直接送给你了呢。。。还要还回去的吗? ...

不会,我懒得要,哈哈,免得修车店老板以为我昧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