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怎样识别304不锈钢

楼主(2025-01-02):
想把燃气管走灶台下面,燃气管是燃气公司来装的,燃气管在灶台上面不好清理。走灶台下面后燃气管就不够长了,得加管材,看了宝上评论还好,不知是不是304,谢谢了。

网友A:
我买的是药水,不锈钢检测液。根据检测结果来看,网上卖的食品304-316不锈钢餐具和电动绞肉机等工具,90%都不是。同样买了网上8家五金店的304的螺丝,全都是304.。。看来还是做食品的心黑啊。。,。谢谢分享

网友B:
打两个孔,防水又不好弄,一进一出两个地方卫生一样不好搞,不如简单一点

网友C:
检测药水或者打磨机看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药水,不锈钢检测液。根据检测结果来看,网上卖的食品304-316不锈钢餐具和电动绞肉机等工具,90%都 ...

因为买餐具和电动绞肉机的都是普通消费者,绝大部分没有鉴别能力,卖家随便假冒,即便遇到几个较真的也损失不大。而去五金店买304螺丝的一般都是企业用户或DIY用户,糊弄不了,那自然只能老老实实的

网友:
随便买,金属的没那么容易腐蚀,坏了换新的又不贵,原来都是橡胶管还用好多年呢…

~~~~~

网友:
要是我就继续用,别折腾,勤擦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药水或者打磨机看火花

看火花得是高手才能看出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药水,不锈钢检测液。根据检测结果来看,网上卖的食品304-316不锈钢餐具和电动绞肉机等工具,90%都 ...

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两个孔,防水又不好弄,一进一出两个地方卫生一样不好搞,不如简单一点 ...

开始也是想这样用U卡固定,就是有点不美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药水,不锈钢检测液。根据检测结果来看,网上卖的食品304-316不锈钢餐具和电动绞肉机等工具,90%都 ...

难度你不知有黑心食品?

网友:
除了送检就是送检

网友:
强磁钢吸吸

网友:
有专用的药水,涂抹上一会看颜色变化情况确定

网友:
一般用药水,高手看切割火花(受多了锻刀大赛视频的影响吧,哈哈)或者近红外扫描(NIR的拉曼光谱扫描),最保险送检(费钱费时间)

网友:
这管子不是给食品用的,估计没问题

网友:
确实需要药水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