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所谓“英标”的“万用孔插座”被淘汰的原因

楼主(2025-01-02):
拆一个所谓的“英标”插座,我们以前叫“万用孔插座”吧。
插孔与三脚插头插片之间几乎就是“线接触”,不知道实际接触面积能够有多大。
这里抽了一根火线的簧片出来。

插片与插口之间共有三个接触点,但几乎都是“线接触”。

两脚插头的接触尚可。

网友A:
小功率用用

网友B:
英标跟万能是两码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用用

买了两个,本来打算给两台放在一起的洗衣机用的,觉得应该不会像网上说的那么不可靠,于是拆了看过仔细。看来还真的不能用,只能充充手机平板台灯了。

网友C:
铜的颜色还不错呢

网友:
老国标的接触面积小,容易发热。小功率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英标跟万能是两码事吧?

绝对的两码事,大万用就是为了适应非国标的插头而生,反而对国标适应不好,不过国内哪帮砖家也真够砖家了,天天坐办公室吹空调不做事的家伙,而且工资还特别高哪种,能想出啥好的国标?其实英标很不错,这个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的颜色还不错呢

这点值得肯定。比我买的另外一个“国际电工”插座好多了。那个插座地线很厚很结实,也是这种颜色,但是火线零线反而是黄铜,软趴趴的那种,截面积1.2,我问店家这个能够过标称的16A电流吗,店家斩钉截铁地说,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的两码事,大万用就是为了适应非国标的插头而生,反而对国标适应不好,不过国内哪帮砖家也真够砖家了 ...

我的表述应该不准确,应该说是“万用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的两码事,大万用就是为了适应非国标的插头而生,反而对国标适应不好,不过国内哪帮砖家也真够砖家了 ...

英美日欧标好像都不错,你要这么想,如果跟别人一样的话那些专家还咋个申请专利骗经费?

~~~~~~~

网友:
以前是适用万国,现在就比较单一

网友:
电流大一点直接发热变黑

网友:
这得看啥品牌了。top突破,wonpro的万用就不错

网友:
确实接触面积不够大。不拆还真不知道

网友E:
都说不安全,为什么医院住院部全是这种大万能插?

网友:
看着铜片挺好的啊,,,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的两码事,大万用就是为了适应非国标的插头而生,反而对国标适应不好,不过国内哪帮砖家也真够砖家了 ...

英标那么大的体积能有多好?用的材料还多。国标三孔稳定10A还有啥不够用啊

网友:
重点是不是纯铜的

网友:
这种插座确实不行,怎么都插不紧,只能实用小功率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说不安全,为什么医院住院部全是这种大万能插?

我记得医院病房的用电器,功率限制比较紧……